[家电] 朋友的松下空气净化器,故障待修

楼主(2021-06-22):
没修过,修前先咨询下。有坛友指点么?网上也查。明天开拆。先谢。
随机故障,都工作不长,30秒,10秒不等,就亮灯,甚至开机后,下图齿不转就亮灯。滤网拆下试机,毛笔清扫过灰尘感应器

网友:
看图沸石转轮的吧,记得坛里有朋友发过维修贴,你搜搜看

楼主:
拆开,找到2个传感器:烟雾。另一个不详,灰多,是风量吗????淘宝没搜到。有帮助么?

网友:
TH那个应该是湿度传感器吧

楼主:
今天测几个三极管,丝印L6(NPN型),N6(NPN),HS(PNP)。网上只查到L6管子。我是结合上电测各脚电压,判断是N型P型的。不上电,万用表二极管档(输出2.9Ⅴ)测,竟都最终显示1(有时显示某值,最后定在1)。拆下测,任2脚都没有显示′0.6,0.7,0.3…'等数值,你说坏吧,还不一定,因为我测主板上其余的管,好几个,同丝印,都不显示0.*值的,均显示1。这到底是什么管子?坏么?也不会成批坏吧(共测过10多个,在电路中不同位置)。配上手画图

楼主:
后来我装上几个常规P管N管,D档测符合二极管特性。故障依旧。现在一开机,自动最强风,吹2秒3秒,就报错。自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