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菱宏光MiniEV充电功率曲线的疑问

楼主(2021-06-22):
正常锂电池充电,都是刚开始恒流阶段,功率随着电池的电压上涨而略微上涨,后期恒压阶段,功率不断降低。

这个五菱宏光MiniEV充电功率曲线非常奇怪,充电全程几乎都是恒功率的,直到充至100%的时候,功率忽然降低为0. 只有最后两个小时能看到功率略微增加。

其中中途一个从1673瓦忽然降低到1547瓦,猜测是电池内部加热系统在刚开始充电的时候一并启动了,达到温度之后,自动关闭了。

大家有什么意见?
补充一下:电池大概是100v 100Ah的铁锂电池。

网友:
这与电池无关,完全看BMS的运作模式

网友A:
只冲到百分之80,没有恒压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冲到百分之80,没有恒压区

充了6个小时多点(按照6.3小时算),平均功率就算1600瓦,总的能量差不多10千瓦了。
考虑效率后也不止80%。

这样看的话,最开始电池SOC应该很少了,那时候电压也是比较低的,如果是恒流充的话,随着电压升高,功率肯定应该是要增加的。只能理解为恒功率充电,可能是充电器的极限功率充电。后续功率降低有可能是温度升高(估计应该是电池),降低了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了6个小时多点(按照6.3小时算),平均功率就算1600瓦,总的能量差不多10千瓦了。
考虑效率后也不止80% ...

帖子里的图是从10%开始充的。

我平时充电,不管是40%开始,还是60%开始,都是大概在2-3个小时后出现那个功率下降的台阶。

最主要的疑问是结束充电之前,没有功率下降。难道电池显示100%的时候,其实没有满充,还留有一定的余量。

网友:
铁锂电池过充电保护电压为3.65v,估计汽车厂家为了提高电池组的寿命,实际充满电时的单体电压也就3.6v甚至更低。

网友:
另外mini的慢充功率只有1.5kw左右,用这个小水管充10kwh,的电池组,充电全程肯定几乎都是恒功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里的图是从10%开始充的。

我平时充电,不管是40%开始,还是60%开始,都是大概在2-3个小时后出现那个 ...

所以说一开始的功率应该就是充电器的极限功率。
至于为什么突然功率降为0,应该是单体过充保护了,15千瓦的电流大约15A,100A的电池用15A(0.15c)充到单体3.6v,基本上充满了。

网友C:
这个车,最快能开到多少km/小时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车,最快能开到多少km/小时呀

运动模式最高我踩到110

网友:
你这个是慢充应该没有恒流恒压转换过程的

网友:
现在不送绿牌了,不香哈哈

网友E:
跟小牛电动车的充电曲线差不多一样,同样也是铁锂。陡升陡降。
猜测是因为慢充,直接就拉满功率,然后为了准确评估SOC直接充满。
中途下降一丢丢应该是电池温度保护,不是电池主动加热(冬天也许有?或者这电池压根儿没这个加热系统?)。

网友:
去年8月1号提的车,可以肯定的是恒功率充电,现在有人出快充套件了,不过个人认为不便宜,近3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动模式最高我踩到110

那你估计是下坡,平路最高105.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小牛电动车的充电曲线差不多一样,同样也是铁锂。陡升陡降。
猜测是因为慢充,直接就拉满功率,然后为了 ...

这车确定有加热系统。不就是PTC恒温发热体嘛,自动限温的,没有过热风险,控制的话,一个继电器而已,便宜的很。

说明书写的是冬天温度低于0度,会先加热,然后符合要求了再充电。

但是现在是夏天,25度应该可以充电了吧? 要不就是30度是更加适宜的温度,所以会继续加热?

网友:
你这充电功率太小了13 9kWh电池,大概就0.15C,相当于200mA给1800mah电池充电,所以看不到功率下降。。。电动四轮车快充才能看到充电曲线

夏天充电PTC不会启动的。

降功率也不太会发生在电池那边。
0.低压12V电池充电完成,自动断开负载。(低压12V,没有电量过低的话,仅在连接充电桩的时候充电,有助于节约高压电)
1,220电插头过温
2,充电插座过温
3,车载充电机过温
4,测量仪器由于大电流发生行能突然劣化

网友:
得上电压表,电流表才行。

网友:
知豆是有个单独的12V蓄电池给车身控制什么的供电   你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设计    就是动力电池和控制电池是单独的   动力电池保护断开了 门锁什么的还是能正常工作的   开始可能是那个电池也在充电

网友:
锂电池组在充电的过程中以正常大功率突然降至0功率,很多情况下是有个别单体先充满了,就是所谓的单体间出现了不平衡现象。这是锂电池组的通病,不存在内阻、容量完全一致的单体,随着充放电循环次数的增加都会出现,整体电池组放出的电量会随之下降,表现出来就是车不耐跑了。当然BMS如果有这种充电机制,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