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半导体制冷片给空调扇制冷

楼主(2021-06-22):
空调扇用冰晶制冷效果差,改用半导体制冷片试试,做成船型,热面在船内,防水,冷面在船外,浸水里制冷,

一片17206功率有47瓦,好粍电,

电源用台式机电源,用了二个钟,水温度没有变高,如果用二片,效果更好,

网友A:
这货能效率太低了。感觉不划算,还不如秒一个空调,网上最便宜的不到2K。

网友B:
制热端的热量再排到室内空v气中,等于没制冷.

网友:
天啊,楼主你在外面千万不要说是数码之家的,也不要说是骚版的门下,这是件很丢脸的事。

网友:
这热量还在屋里面啊。。。。而且还会越来越热,正经空调扇都是带个大管子,把压缩机产生的热量吹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制热端的热量再排到室内空v气中,等于没制冷.

还多了一份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能效率太低了。感觉不划算,还不如秒一个空调,网上最便宜的不到2K。 ...

空调费电,这家伙才100多瓦,

网友:
哈哈,温老师说的是,这就是矛和盾的关系,到底你是制冷还是制热呢,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效果不好啊。

网友:
室外放个冷水机组,用水管接到空调扇,效果应该好得很

网友C:
你猜房间里打开冰箱能不能降温?

网友:
热还在屋里巡环

网友D:
也不能那么说,这种空调扇要加冰袋效果才好,冰袋还不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箱散热还不是排在环境中,所以不就是殊途同归嘛。总归来说,用这种扇的目的很简单,只要吹在自己身上的风够凉就行了

网友: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网友:
效率还不如移动空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猜房间里打开冰箱能不能降温?

你猜开门后冰箱门口温度低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能那么说,这种空调扇要加冰袋效果才好,冰袋还不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箱散热还不是排在环境中,所以 ...

终于有一个懂行的了,其他的都是假电工,

网友:
不懂,但是至少你要把热量接个大软管排出室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猜开门后冰箱门口温度低不低?

短时间会低,长时间就不一定了。
冷空气传递需要空气流动,空气流动起来了,冰箱制冷能力就会影响到附近是不是会变冷了,具体影响我说不清。
空气流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从哪流动?冰箱周围的空气已经被加热,如果这些加热的空气流入冰箱制冷,再吹到外面,我想就没有降温效果了吧?当然不考虑空气流动本身对人体感的感觉,单纯说温度。

网友:
文西:只要有光,我这个手电筒就能一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