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曾经的高端货,国人通信瘦ap

楼主(2021-06-22):
500mw的瘦ap,做无线覆盖用的,随着移动的城市wlan 放弃,这个都淘汰了

接口非常简单实用,console,lan,dc,支持poe是必须的

还有个复位按钮

室外覆盖考虑大覆盖面,用的单一2.4G

里面还比较饱满,方案为ar7161+ ip1001+ar9223,当时这套还是非常可玩的,估计很多坛友都玩过,f16m,sram128m

标准232信号小版

sram,现在都淘汰了,很少见到了

f+主控

poe供电电路还是比较复杂的

电源部分

无线网卡,上面的散热片非常牢固,芯片是ar9223,就不拆下了

指示灯3颗,实用不花哨

网卡发热量非常大,底下配了铝衬板

通过到热帖到pcb

再通过铝块到壳体,用心良苦啊

背面没啥东西,这个货可以插2片网卡,不知道插满干嘛

poe的初级2套复用电路,跟正面一模一样

全家福,就这点东西了=

这个是纯fit,找不到固件,想发挥余热都困难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ar7161可以玩,可是这货太老了, 没啥意思了

网友:
2.4G,802.11b/g,即使能玩,速度也很感人!

网友A:
貌似我还有固件   但是上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我还有固件   但是上传不了

可以试下附件上传

网友:
除了费电是优点,还是让它躺废品站里等待回炉吧。

网友:
见证时代变迁

网友:
另外一个网卡可以插5G模块。一般运营商定制的都是低端的,阉割了。

网友:
电子产品就是换代快

网友:
做工用料还不错的,更新换代太快,现在用处不大。

网友:
我有几个胖AP,铁盒的,支持POE供电……

网友:
早先想买的,现在k3足以了

网友:
胖瘦一体的,可惜根本不稳定。

网友B:
这种未知的东西需要自己研究gpio,找同类产品的openwrt,修改dts匹配gpio,CPU太老了估计breed作者都懒的做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未知的东西需要自己研究gpio,找同类产品的openwrt,修改dts匹配gpio,CPU太老了估计breed作者都懒的做 ...

嗯,breed是不用指望了

网友C:
我默默的看了我桌子下面的这两货。都是刷了固件了,不过传输速度太感人了,所以现在只能在我的桌子下面吃灰呢!背面的接口应该是可以插入5G的无线网卡的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也是高端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默默的看了我桌子下面的这两货。都是刷了固件了,不过传输速度太感人了,所以现在只能在我的桌子下面吃灰 ...

固件分享下呗,我试试看

网友:
这用料还是很扎实的!

网友:
与之相同cpu的rb433ah我还在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