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任天堂国行switch拆解

楼主(2021-06-22):
入手国行SWITCH,打开看看里面做工,顺便备份一下EMMC全字库,以免EMMC损坏导致黑砖,软件出问题可以写回去,上个保险,郑州附近的可以来找我备份。

网友A:
我是可破老版本,换掉那坨红色的硅脂,风扇不再老转了,屁股不再热

网友:
国行啊,勇士机

网友:
备份一下是好,听说字库是和CPU绑定的,万一字库挂了,机子就是个砖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可破老版本,换掉那坨红色的硅脂,风扇不再老转了,屁股不再热

额,怎么说呢,红色的那硅脂是把热量传导到金属背板,帮助散热的,涡轮风扇抽风,风会穿过金属背板的表面,散热,然后把热风吹到散热孔外面。

网友B:
备份的这个工具叫什么,居然支持boot0 ,boot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备份的这个工具叫什么,居然支持boot0 ,boot1

不是工具的问题,软硬件都要有才可以备份BOOT0 BOOT1

网友C:
既然都拆开了,不顺便破解一下?

网友D:
备份用ProgramTek?还是WinHEX?都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备份的这个工具叫什么,居然支持boot0 ,boot1

0字位全读吧,不分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备份用ProgramTek?还是WinHEX?都可以吧

winhex弄过手机硬盘,可以,但换大容量闪存不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winhex弄过手机硬盘,可以,但换大容量闪存不开机,

手机的可没那么简单。得各种备份,各种救砖才能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拆开了,不顺便破解一下?

芯片死贵,等。。。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机的可没那么简单。得各种备份,各种救砖才能扩

我也只是研究了下,那款老机可以空闪存刷机的,同容量,不同品牌的确实可以,就是没串号,换更大闪存就不行,刷机不识别,克隆也不开,原机有高容量版,只是运存分开那种,确认romram规格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只是研究了下,那款老机可以空闪存刷机的,同容量,不同品牌的确实可以,就是没串号,换更大闪存就不 ...

手机复杂多了,除了boot还有csd,从哪里启动,什么速率启动,要不要加上模式,都有据可循,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复杂多了,除了boot还有csd,从哪里启动,什么速率启动,要不要加上模式,都有据可循,哈哈 ...

关键那个刷机,包含所有底层的,全新的,清空的字库都能刷好,是mtk的刷机工具,但换了大字库就是不行,时间有点长,忘记卡那里了,就是觉得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