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飞利浦S1060剃须刀,翻车了

楼主(2021-06-22):
同事拿来的,说是按键没反应,自己清洗过按键无效。拆开后发现按键正常,是电路问题。元件不多,但就是不启动。研究了半天,最后把图画出来了,但感觉Q1元件好奇怪。不知道是啥,不像是MOS管,因为DS之间测不到二极管。又不像三极管,PN结也不对,后来我把元件用晶体管测试仪测试了一下,显示是PNP三极管,但我试着用复合管的方式替换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内部基极还有电阻还是啥情况?大家帮看看。后来没办法,让同事买了一个电路板换上了。从图中看,短接Q1就可以启动电机。

坛友帮看看Q1是啥元件?我测试的万用表数据忘了拍照了。

网友:
不懂帮顶。o(* ̄︶ ̄*)o:lol:

网友A:
应该是PNP三极管,找个管子代换试试。

网友B:
q1还好说,q2如果按目前电路图是没法工作的,除非集电极有颗电阻或者器件内部集成~

网友:
百度上查的

网友:
后来买的板子没有再测Q1吗?

网友C:
探讨一下,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正。

网友:
直接短路掉使用,可以吗?

网友:
看一看 ,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

Q1的b和e内部有一个电阻,10K和20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探讨一下,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正。

基本原理分析的差不多,但是q1或者q2不能是普通三极管,不然s1按下q2导通拉低q1基极时 vcc通过q1发射结到q2 ce没有限流直接短路,除非q2集电极或q1基极内部有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原理分析的差不多,但是q1或者q2不能是普通三极管,不然s1按下q2导通拉低q1基极时 vcc通过q1发射结到 ...

以伟云兄弟水平,这种事情发生概率较低 帖子内容就是q1谜题,如果用的带阻三极管那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NP三极管,找个管子代换试试。

用复合的PNP会直通,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还好说,q2如果按目前电路图是没法工作的,除非集电极有颗电阻或者器件内部集成~ ...

现在就是好奇怪,按钮上几乎没有电压,好像是0.0几伏,非常低,按下按钮几乎就变化一点点电压,所以怀疑器件上有啥门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探讨一下,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正。

看来C4的容量挺重要,我也量过,不知道正常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好奇怪,按钮上几乎没有电压,好像是0.0几伏,非常低,按下按钮几乎就变化一点点电压,所以怀疑 ...

按钮右面待机正常电压大约就是vcc-0.7,开机状态0.3以下,按钮左面待机0v 开机vcc-0.3

网友:
大概是带电阻的三极管,用传统方式不太好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原理分析的差不多,但是q1或者q2不能是普通三极管,不然s1按下q2导通拉低q1基极时 vcc通过q1发射结到 ...

不知道Q1BE结能耐受多大电流。电路参数计算Q2基极电流约0.11MA,按200放大倍数,集电极电流23.46MA,也就是Q1的基极电流,因为有R6存在Q1集电极电流也就0.11MA左右,

现在我不知道Q1基极电流最大能耐受多少,如果23.46MA烧不了,那么没有基极电阻应该一样能工作。

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C4的容量挺重要,我也量过,不知道正常是多少

先断开R10,排除充电部分影响,如果断开R10正常了,估计是Q4击穿了。
如果你测试什么情况下C4都没电压,那估计是Q2击穿了。或者是Q1BE结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