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这个蓝牙耳机aux如何能变成双声道?

楼主(2021-06-22):
这个原来是个蓝牙耳机,这个小板子是单独一个耳朵,然后还有一个micro USB的耳机,插在这个micro USB接口上,就是两个耳朵两个耳机了。
然后我用不到这个蓝牙耳机了,就拆开了,把耳机拆掉,连接了aux线当车载蓝牙用了
如图最粗的那两根一红一白就是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只有单声道,而且声音很小(最早好像曾经双声道好使过)
然后现在虚插着声音可以很大(我记得以前普通耳机虚接可能有的声音听不到),但是还是单声道
我的需求就是,怎么接能让它是声音大小正常,并且是双声道呢?求指教啊,实在是不明白这个了,拆了看AUX的红白线都是连着的也没问题啊,要是没连上应该都没声音了

网友A:
AUX 是左右地 你地线呢?不接地线就这样

网友B:
这是个啥?怎么看也不像蓝牙耳机。

网友C:
不接地就会出现拉出一截声音变大,插进去变中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X 是左右地 你地线呢?不接地线就这样

请问,地线就是我这个线红线和白线外面的那一堆小铁丝网似的那个吗?如果那个就是地线的话,是我接在这个主板上的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接地就会出现拉出一截声音变大,插进去变中置的问题!!!

请问,地线就是我这个线红线和白线外面的那一堆小铁丝网似的那个吗?如果那个就是地线的话,是我接在这个主板上的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啥?怎么看也不像蓝牙耳机。

16年买的,现在已经不流行这样的蓝牙耳机了

网友D:
耳机地线是芯片虚地  可不是电池地  找个卡了OK的歌 看看是不是真双声道 以前的是假的双声道  现在一块蓝牙版五块多点就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机地线是芯片虚地  可不是电池地  找个卡了OK的歌 看看是不是真双声道 以前的是假的双声道  现在一块蓝牙 ...

真假双声道我倒无所谓,主要我就是想让车里左右喇叭都响就行了,要求不高,新买板子还得折腾外壳,有点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机地线是芯片虚地  可不是电池地  找个卡了OK的歌 看看是不是真双声道 以前的是假的双声道  现在一块蓝牙 ...

我现在就想让车里两边喇叭正常响,真假双声道无所谓了,有办法么?

网友E:
唉。。。。is2008本来就只是单声道,除非你出现了幻觉听出了双声道  这种micro口的蓝牙我买过至少10多个各种方案的都有,没有一个是双声道的,外接的那个廉价耳机也只不过是通过micro口的id引脚直接和主控音频输出并联而已,仍旧是单声道,两个并联阻抗与主控音频功放不匹配,所以你会觉得音小了,之前能听出“立体声”不是失忆就是出现了幻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is2008本来就只是单声道,除非你出现了幻觉听出了双声道  这种micro口的蓝牙我买过至少10 ...

这东西我不专业,我觉得你说正经的双声道应该就是能听出来比如打游戏能听出来敌人是在左侧还是右侧那种吧?
最开始肯定有过两个喇叭好使,我正经还用过一段时间呢,在车里当车载蓝牙嘛,两个喇叭有声音我手放上去是有震动的啊,现在就是左侧喇叭有声音手放上去有震动,右侧喇叭没声音,没有震动。

就是现在如何能让两个喇叭都响,并联之类的也行,两个喇叭都一样的声音也行,不用非得能听出来左声道右声道,就是相当于一根音频线多接几个喇叭都能响就行了……有办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is2008本来就只是单声道,除非你出现了幻觉听出了双声道  这种micro口的蓝牙我买过至少10 ...

我现在的需求就是,如何连接能让左右两个喇叭都响,并联也可,只是两个喇叭时响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地线就是我这个线红线和白线外面的那一堆小铁丝网似的那个吗?如果那个就是地线的话,是我接在这个 ...

“铁丝网”接在电池负极或是MICRO USB接口外壳 试试吧 另外一头也要都接啊 如果不行就百度一下芯片定义 找找芯片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丝网”接在电池负极或是MICRO USB接口外壳 试试吧 另外一头也要都接啊 如果不行就百度一下芯片定义 找 ...

好的,我这两个接发试试,你说另一头也要接是什么意思?这一句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丝网”接在电池负极或是MICRO USB接口外壳 试试吧 另外一头也要都接啊 如果不行就百度一下芯片定义 找 ...

经过测试,连接充电接口和电源负极都可以使声音大小正常,但是依然都是一个喇叭响,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连接充电接口和电源负极都可以使声音大小正常,但是依然都是一个喇叭响,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么? ...

板子上红白线焊接在一起吧 我看别人说这是单声道芯片 焊在一起就是 另外一头不是3.5插头吗?这个能接3根线 尖头是左 向下是右和地 也都要接

楼主:
那我现在就是这边3个线,红线,白线,地线,红白线还这么接,但是短接起来,然后地线接到电池负极上,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红白线焊接在一起吧 我看别人说这是单声道芯片 焊在一起就是 另外一头不是3.5插头吗?这个能接3根 ...

地线接上,红白线短接。不好使,还是一个喇叭响,5555555

网友:
还是几块钱买块蓝牙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