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测线仪diy个9v叠层电池。

楼主(2021-06-22):
手里的万用表都改用锂电池供电了,9v层叠电池好久没买过了……
最近发现一老式测线仪要用却没电了,用手里现有材料给它做一个吧
先找个废的9v电池,开盖掏空内藏。

焊接正负极连接线

然后找两个电子yan拆其电池

最后找个双串锂电保护板

锂电双串

接好保护板准备入壳。

测试充放电正常。入壳

谢谢欣赏

网友:
充电咋个办?没有充电板只好外置了。一直犹豫单双电就是充电的问题,网上升压板带充电保护3块多的买了好几个了,用microusb充电简单,据说有纹波,没有软包电池和仪器吃灰中

网友:
这个电压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18650两节串联就能达到8.4V,给万用表这类够了,或者用调压模块,还可以充电,顺便借楼问下电动车的单节铅酸电瓶用路由器上的12V2A适配器能不能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18650两节串联就能达到8.4V,给万用表这类够了,或者用调压模块,还可以充电,顺便借楼问下 ...

可以充,但可能充不满,正经的铅酸蓄电池的充电电压14v多。充满是13.5v。路由的电源只有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充,但可能充不满,正经的铅酸蓄电池的充电电压14v多。充满是13.5v。路由的电源只有12.V ...

好的,半个月前发现电动车充满电仪表盘也显示只有72%的电量,今天买的专用螺丝刀到了拆开看发现有一块铅酸电池只有9.4V,其他的都是12.4V左右听说这种情况下单独给这块电池充电有几率复活,不知具体是怎么操作?

网友:
对啊,充电那?

网友:
最好的方案就是双锂串联~

网友:
4.2V锂电池2串,充电是个问题。不用平衡充,对电池的一致性有一定要求。

网友:
改造的9V方形锂电池不错,实用。

网友:
做得和一次电池一毛一样,别不小心扔了

网友:
其实2串锂电就可以了,但外壳要引出3根线插口,充电就买哪种无人机充电器,它就是给2串锂电充电用的……

网友:
现在很多万用表都能直接用单节锂电了,测线仪还没进化

网友:
两串电压稍低,不过测线仪估计没问题,万用表的话容易提示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