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奇葩的客服,恶心!

楼主(2021-06-22):
三月份买了两只数字电流电压二合一表,每只十块,10安100伏红蓝LED。一直用到前几天,突然就发现有一只电流显示偏小很多,串万用表一测,0.95安的电流只显示0.34安,这偏差也太多了,电压却是准的。背后的微调肯定调不过来,试着找客服问下,这一问就问了好几天,以下是截图,看客们看下吧,典型的糊弄人,最后实在忍无可忍开骂了。这样的客服,迟早让老板炒鱿鱼。如果这客服就是店老板,那这个店尽早要关门。

网友:
  类似的售后一问三不知、如果回复也是指东答西、气死人不尝命…。

网友A:
哪家店,亮出来,免得坑坛友

网友:
一般客服做这个最拿脚了。东拉西扯,所问非所答。反正就那几个电阻,先测测 有没有比较离谱的阻值的。实在不行就一个一个换,先用色环电阻,等确定了再去找贴片的。

网友:
哪有什么技术人员,估计他们连产品的厂家是谁都不知道

网友B:
换那个可调电阻,或与只并联串联的电阻,搞维修的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解决不了还有这种便宜货,只是大概看一下不用那么较之。要精确搞电桥

网友C:
10块钱的二合一表,还要什么技术服务?人家也没想做大,赚点生活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块钱的二合一表,还要什么技术服务?人家也没想做大,赚点生活费而已。 ...

那就直说自己没技术修不了,不就完了嘛?我还会死緾着不放吗?谁叫她打肿脸充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家店,亮出来,免得坑坛友

照片上不是有吗!魔方商品。

网友:
一般的电流采样电阻 阻值比较小, 0.XX 欧姆  你自己找找吧 看看是不是失效了

网友:
更换一下采样电阻,应该黑好找的,并联在电流接口的两个引脚上。

网友D:
不过不要抱太大幻想,10块钱的也就这样了,你把小电流精度解决了,大电流端就可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上不是有吗!魔方商品。

光看聊天记录了,没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那个可调电阻,或与只并联串联的电阻,搞维修的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解决不了还有这种便宜货,只是大概 ...

这个问题没这么 简单的。我刚才试过了,小电阻不动,直接把康铜丝从0.0265欧姆,换成0.07欧姆,电流显示果然增大了。但是仔细观察电流表显示与万用表的显示数就发现,二合一表头的显示为1安2安3安4安5安5.86安时,万用表的示数分别为0.68A、1.37A、2.05A、2.76A、3.46A、4.21A.继续加大电流,5.86安不再向上升了,但万用表的数值最大时却达8.25安。我要好好算一下,才能知道这个表头有救没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不要抱太大幻想,10块钱的也就这样了,你把小电流精度解决了,大电流端就可能不行了。 ...

果然如此,兄台讲得精准!换了康铜丝后,只有在5.86安以下基本准确,但不再向上显示大的数值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E:
估计楼主都能自己做这个表了,高手就别和客服较劲了

网友:
产品如果有专业客服技术支持。。。那溢价就要加上去了。。。

现在销售模式并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楼主都能自己做这个表了,高手就别和客服较劲了

本来也就是想知道哪个电阻是调电流显示的而已,也没指望他们来维修,但他这种和稀泥的态度着实让人恼火,

网友:
这个客服让你怼的哭晕在厕所里啦。~

网友:
这种表头别幻想有好的精度和线性,自己在康铜丝上调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