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2258H开K9UMGB8S7A 4k多线速度没提升

楼主(2021-06-22):
ASM1351+2258H U盘板单贴K9UMGB8S7A, 顺序读写还算差强人意,问题是4k多线完全没有速度。。。。
套料用的翼浪家的双贴BGA152加316转接板 本来想双贴但是没找到论坛上有双贴成功的案例所以先单帖了试试,看了下坏块数很少应该不是坏块的问题

试过Q0621和Q0807固件都是一样的速度,开Sync或Internal-Intlv无法开卡,设置如下:

网友A:
交错应该能打开吧?

网友B:
刷一下桥接固件,不然就是桥接固件的SPI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错应该能打开吧?

很奇怪  打开交错过不去 卡很久的prete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一下桥接固件,不然就是桥接固件的SPI虚焊了

好的 我试试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一下桥接固件,不然就是桥接固件的SPI虚焊了

大佬牛皮 有点效果!

网友:
不是桥的问题也不是设置问题,是固件的锅,好多三星的颗粒,量产不能开SLC,开了就开卡不过,就是固件默认只能TLC直写,而且单颗粒双通道读取也不能跑满,双通道这样的速度还算是很不错了,不用纠结,双贴速度就满了,

网友:
换个桥接固件版本固件就好了
不过用了转接贴就放不进cnc壳了吧

网友A:
这个颗粒你还有没有?我有一颗寡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你还有没有?我有一颗寡妇

木有了盘掉固件拆了4颗出来正好两个套料

网友:
我一直想找人问问
这里的
ACT LSB
Disable RAID     low pass filter
分别是什么功能?@electricbug @fanallen 请问你们知道吗?

网友:
这是850PRO拆的颗粒吧/3D-MLC/2258H有成熟开卡例子啊/ASM1351这个兼容性不如1153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