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充吧充电宝、怎么短接,跪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1-06-22):
云充吧这个版本的充电宝,如何破解,跪求大佬指点

网友:
别搞这破解的,换板就行了

网友A:
短接这两个芯片的引脚(自己尝试)

网友(2022-11-26):
引用 网友A:
短接这两个芯片的引脚(自己尝试)

有6条腿,怎么短接?

网友:
查一下芯片型号,找到引脚定义,这样电路里一般都是用的Mos管做输出控制开关,把D极跟S极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2023-08-18):
这个找半天也没人搞出来

网友(2023-09-22):
这款有难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