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俺给自己买了个铝合金拐杖.......卖家发了个不锈钢拐杖.......被坑了??

楼主(2021-06-22):
俺给自己买了个铝合金拐杖.......卖家发了个不锈钢拐杖.......被坑了??

店家先不说吧.....

先看大师们的看法.......

随便也问下:

不锈钢      和     铝合金     哪个贵啊???

俺给自己买了个铝合金拐杖.......卖家发了个不锈钢拐杖.......被坑了??

网友:
从废旧金属的价格来说差不多,这种东西能用就行,难道还想当传家宝????

网友:
个人感觉还行,
应该就是最普通的201不锈钢
关键看管材壁厚,还有强度问题。
否则的话,就算是304或者7075都没什么用。

网友:
铝合金的如果薄了,强度不行,还不如不锈钢。

网友:
想都不想用,当然铝合金的贵。

网友:
铝合金手感好些

网友A:
铝合金最大好处是轻,拐杖拿着不累。不锈钢要重一些。只要是合格品都能用。买的和收到的不一样完全可以申请退货由卖家负责运费。关键是退货重新买这些天没得用。如急用直接实体店买其实也不贵,大品牌的铝合金款几十到百元左右就有吧。如果只是临时辅助用随便用用吧,如果要长期用建议买大品牌质量有保证的,毕竟这东西质量要出问题突然断个钉什么的容易造成摔倒。

网友:
厚度够的话还是铝合金的好用,同样厚度的铝合金比不锈钢轻便很多!

网友B:
绝对铝合金的好,楼上都说了同样强度的铝合金厚,不锈钢薄,但这个东西检验标准就是硬度,强度,不是厚度,铝合金的有韧性,不锈钢的太脆,焊接的地方容易开裂。如果是我的话一定要换的,卖废品价格也是铝合金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最大好处是轻,拐杖拿着不累。不锈钢要重一些。只要是合格品都能用。买的和收到的不一样完全可以申请 ...

说的很在理.....

俺就是想要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铝合金的好,楼上都说了同样强度的铝合金厚,不锈钢薄,但这个东西检验标准就是硬度,强度,不是厚度, ...

说的也是啊......

网友:
铝合金贵吧。

网友:
一般只有是不追求硬度的东西肯定是铝合金好

网友:
要想恢复快腿脚灵活得用不锈钢,铝合金配不上你。

网友:
申请退货吧!铝合金嗯比这种不锈钢的好。他发的货材质不符,要求退货。

网友:
要是304不锈钢,同重量两种价格应该差不多,要是201那么就不值钱了。

网友:
只要强度够,还是铝合金的好

网友:
上面不是写了吗,202A不锈钢

网友C:
巧了,我也刚刚给自己买了一对不锈钢拐杖,没说304还是202,304好在防锈性能更好,其他没什么区别。

问题在于我买的页面里,不锈钢拐杖比铝合金拐杖更贵一点,个人认为虽然铝合金更轻便,但不锈钢的应该更坚固、耐用些,这也体现在价格上,商家都不傻,所以我挑了贵的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了,我也刚刚给自己买了一对不锈钢拐杖,没说304还是202,304好在防锈性能更好,其他没什么区别。

问题 ...

我拍的铝合金。。。

发过来不锈钢。。。

卖家还好意思说不锈钢好。。。

你也说了卖家不傻。。。

肯定发了个垃圾给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