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到手即拆618活动买的雅格YG-5631型电蚊拍

楼主(2021-06-22):
618活动几乎没买过什么,就买了几支正版NB鞋,这个平时死贵。看到雅格电蚊拍做活动,大大小小的红包还有几元就拍来拆机哈。本来家中已经有两支电蚊拍了,去年买的一直吃灰中,这个拆完改后与去年吃灰货一并送人去,前年买的那只电蚊拍还特好用,充一次电管一年。
没想到拆开这雅格的电蚊拍开了眼界,18650电池也舍不得放用了14500电池,4057或4056的充电IC也不给,就用了TL431保护下,为了安全还是加个锂电保护板为上,其它就那样。现在很少发帖,时间长了朋友们以为我没看你们的帖子呢,除了放水帖我可是天天上来看看各位了,原创作者头衔还在就多发发赚点M币哈

网友A:
这是把铅酸电池换成了锂电池,愿意的话,将阻容降压充电电路换成4056充电电路好一些。

网友:
小声说一句,那个泓力14500最多也就300mah左右,不会再多了

网友:
用这种充电方法批量生产 。。。。。。

网友:
这个位置也放不下18650

网友B:
这是模具都懒得换,直接用铅酸版本的改锂电,内部空间有限只能放下14500,建议还是改成4056充电安全点

网友:
第一图,专业缩水20年

充电IC也不给,没办法,芯片涨价了

网友:
唉!雅格也做缩水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把铅酸电池换成了锂电池,愿意的话,将阻容降压充电电路换成4056充电电路好一些。 ...

我也想改就是要打孔不会,打的洞太丑现在就不改了先用着,原来改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模具都懒得换,直接用铅酸版本的改锂电,内部空间有限只能放下14500,建议还是改成4056充电安全点 ...

先没改4056,加了保护板。

网友:
现在手机充电器谁家没有,拆掉阻容降压,把4056板装在插头位置,两个指示灯装两边。既美观又大方安全。

网友:
阻容降压给锂电池充,成本扣到家了,质量太没保证了,还是换4056之类的充电方式吧。这种网格内的塑料不均匀的,空的地方金属网容易变形凹进去,影响使用…

网友:
电池用18650的。

网友:
确实不错的,改吧

网友C:
既然拆了应该改装成MircUSB充电接口,加4056模块吧!

网友:
半夜三经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少有人提到,就是这个充电插头其实非常不好,不是它接触不好而是位置决定了充电非常不方便,所以还是改手机头充电插的比较好,

网友:
感觉差不多吧,这个品牌的18650电池1200mAh价格1.2一个,14500估计更便宜。阻容降压应该用了稳压管吧,单用TL431如果电池保护,输出开路,431和保护板都会欢乐的啪啪啪

网友:
好厉害的优惠,老兄又可以继续啪啪啪了而且还能啪啪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拆了应该改装成MircUSB充电接口,加4056模块吧!

原来改过但发现固定那个USB充电口是个事,没固定好就有些线插上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