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家看这个电动车充电器怎么样

楼主(2021-06-22):
新买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200多米,值吗?看电路很简单,用料比几十块的好点。貌似只有一个LM358P,没有别的芯片

网友A:
貌似什么电源改的吧,电动车充电浪费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有EMI,有4个精密可调电阻,布工整洁,好充电器!只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
背面还有芯片的,这个358应该只是控制风扇和转灯

网友:
有4个精密可调电阻

网友:
太贵,这价格一般人舍不得花

网友:
功能很强大,带输出保险和充满自停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什么电源改的吧,电动车充电浪费了,

我猜是原型机,批量生产不会这样的,不然卖不出去。

网友B:
200多米的电线?压降不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多米的电线?压降不小吧

他的意思应该是200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多米的电线?压降不小吧

哈哈,你应该在二楼,如果交流输入200多米,应该也还好哈

网友:
好家伙,看样子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我看是新设计的吧!用料不差。但4个精密可调电阻,看着高档,实则硬伤。如有接触不良后果难以预料。

网友:
看着不错,用料也还可以,比几十元的用的元器件都要多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多米的电线?压降不小吧

常用暗语,价格

网友:
四十块,不能更多了

网友:
堆料产品,该有的都有,看着很足实,但看着总有点怪怪的,可能是制作工艺不像品牌货那么板正吧。总体来说挺好,估计也不便宜

网友:
是充锂电池的吧,充铅酸的这个用料奢侈了

网友:
挺好,价格确实没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