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许继的专用三相电流表(XJ9223I-72X4)

楼主(2021-06-22):
10多年前的生产的产品了,箱式变压器里面的,因增加了电动车的快充,换了更大的互感器,换了新表,带可调变比的,这个没有用了,就拆了,看看内部,里面3块线路板,一块为5v电源板,一个为电流取样板,一个是屏幕板,发现屏幕板上简配了按钮,新买的表这位置正好有4个按钮,不知道接4个按钮是否就可以调整变比了,还是直接系统芯片直接简配了功能。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把按钮焊上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电力的东西还是给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按钮焊上去试试就知道了

已经焊接上了,按钮功能有效,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估计型号都变了,找不到说明书

楼主:
按第二个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