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兴力电6000瓦纯正弦波逆变器拆解

楼主(2021-06-22):
买的一台二手逆变器,卖家说之前太阳能用,因电压不稳,烧了前端返厂维修过。拆开看了一下,换过两个变压器,和电容。不会看后端有没有烧过?看一下做工用料怎么样?足6000W的吗?带2200瓦电磁炉没问题,再大功率的电器就没有了。看维修的地方还少了两个电容,原来那两个电容应该是炸掉了。买2个450V  47微法的电容自己补焊上去应该没问题吧?补充一下:电压是60V的。标称额定6000W,峰值12000W。重11公斤,外壳重量占了不少。问淘宝店家说是足功率的。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

网友A:
这么小的一个变压器有2.5kw?

网友B:
这点线  能6000瓦  非常不信  没有6000瓦设备就插3个2000瓦设备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点线  能6000瓦  非常不信  没有6000瓦设备就插3个2000瓦设备试试就知道了

插上就放炮

网友D:
这,6000瓦?玩心跳呢!什么时候国货能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一个变压器有2.5kw?

我觉得也是,不过总共有8个变压器。我也不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线  能6000瓦  非常不信  没有6000瓦设备就插3个2000瓦设备试试就知道了

没有那么多个2000瓦电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上就放炮

能解释一下嘛?看做工用料有多少瓦?

网友E:
这两个电容没有必要存在,电池本身就是非常纯净的电源,不需要电容滤波。
其次这种6000W其实是峰值功率,一般都是减半使用。
3000瓦如果是48V的话60多安电流还是可以的!!!

如果是12V的那水份就非常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6000瓦?玩心跳呢!什么时候国货能自强!

说的是额定6000,峰值12000。60V的

网友F:
标的6000,必须减半啊,用过逆变器的基本都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6000瓦?玩心跳呢!什么时候国货能自强!

比如义乌一块钱进的东西,摆地摊的吹是什么国外进口的差不多,一般都是卖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电容没有必要存在,电池本身就是非常纯净的电源,不需要电容滤波。
其次这种6000W其实是峰值功率,一 ...

标称额定6000,峰值12000。不好意思,电压忘写了,是6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电容没有必要存在,电池本身就是非常纯净的电源,不需要电容滤波。
其次这种6000W其实是峰值功率,一 ...

标称是额定6000瓦,峰值12000瓦。电压是6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的6000,必须减半啊,用过逆变器的基本都懂。

标称是额定6000,峰值12000。我问淘宝卖家说是足功率的。真假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电容没有必要存在,电池本身就是非常纯净的电源,不需要电容滤波。
其次这种6000W其实是峰值功率,一 ...

标称是额定6000W,峰值12000W。电压忘记写了,是60V的

网友G:
6000w应该是足功率,八个变压器平均一个七八百瓦,还有60v的电流600安线路应该没问题,前提是场效应管功率耐压要足够,而且驱动电路和保护电路设计要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6000w应该是足功率,八个变压器平均一个七八百瓦,还有60v的电流600安线路应该没问题,前提是场效应管功率 ...

如果是真足够就好了。只听说兴力电品牌足功率。如果这个品牌的也虚标,那就真不知道买什么品牌好了。。。

网友:
老款兴力电,新款包装不同,足功率,还可以过载,没问题的!放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标的6000,必须减半啊,用过逆变器的基本都懂。

这个是足量的,标6000就是6000.没问题的,我在用,没问题,B站有个机电DIY用了。允许过载呢!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