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论坛首拆:99元抢购的绿田无线洗车机(LUTIAN EAGLE-E2)

楼主(2021-06-23):
某东6.1有一次活动没赶上,终于在6.18晚上20点最后一次抢到了100元优惠券,活动价199,减去100元的券,减去使用4000豆子,最终59元到手。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到货,迫不及待的拆来感觉了一下,无论是压力还是流量,都比绿田109元1400W入门级有线洗车机差远了,但是想想毕竟价格放在这里,再者也是入门级,199元要啥自行车,能让你在极为不方便的地方可以方便的洗车这就足矣,虽然我主要是用来清洗空调内外机和清洗窗户玻璃。

先看看介绍、参数、配件:

开箱图:

装上枪头看看:

电池,标称20V,2000mAh:

看看充电器,500mA,感情充电4小时,使用5分钟的节奏。

对不住了,哈哈哈,顺便请教下群里大佬,为啥原厂螺丝永远都没有任何、甚至一丝痕迹,而一旦自己拆下来,就满是伤痕,甚至漏出了金属本色?

三下五除二螺丝全部拆完,打开一侧外壳,掉下来俩零件,愣了一下,还没拍照就掉出来了,发愁等下怎么复原。。。

近距离瞅瞅:

是有刷电机,毕竟这价格不能要求太多,先看看线圈:

动力的核心,如介绍所说,550电机,这个没错。

从散热孔里看看电刷和线圈:

看看机芯,基本就这些东西:

电池接口,串联了二极管防反接,但是实在想不通,这个地方谁能把电池反着插上去不成?

微动开关,看上面的参数,感觉这个微动开关用在这里很不合理,洗车机标称20V、200W,工作电流有10A了,个人认为这个开关用在交流10A肯定没问题,但是直流电压高会拉电弧,使用不当很容易烧毁触点,开关上的DC 250V 0.3A也说明了这一点,不同的是直流电压越低,可负载电流越大。
若说的不对还请各位大神批评指正。

没啥拆了,但是手还是有点痒啊,看介绍说是的:“与点机搭配的是一套金属双柱塞泵”,没见金属啊,除了电机一堆塑料啊?咋办,继续拆呗!
嗯,看到了金属柱形活塞,橙白色组合的是俩单向阀门,和缸体压力舱相连接,看原理应该是进出气的,缸体收缩的时候抽取空气,弹起时将空气与水混合压出去?

拆掉上面的金属垫片,可以看到缸套是铜的。

换个角度看看,嗯,确实是“金属双柱塞”泵,这个没毛病,对吧!

看到金属我就放心了,再深入拆解我也不敢了,怕弄坏或者装不进去,而且我也没油脂,也不知道柱塞用的这个白色的是什么油脂。
那就拆电机连接机芯的部分看看,顺便问下,这个是传说中的行星齿?

近距离观察观察,齿轮是金属的,但是外壳那一圈却是塑胶齿,油脂但是不少,话说这个又是什么油脂?

拆的拆不多了,好奇心也满足了,开装!
这个用来戳微动开关的棍棍设计的有点吝啬啊,设计粗一点不行么。。。

研究了下掉出来的俩个零件,应该是这样没错了,机芯应该是先装在外壳另一半上,弹簧用于复位扳机,那个小零件用于扳机触发微动开关时,同时打开进水通道,防止松手时水向管子倒流?

枪是拆完了,顺便看看电池长啥样的呗,继续!
不错,上下外壳,电池接口、充电接口和外壳之间都有橡胶圈用来防水。

看看电池,标称2000mAh,内阻仪不在跟前就没量,给自己留点悬念吧。

这个电量显示很有创意,靠电阻和稳压管控制LED量灭指示电量。

其实三个LED都亮着,只是亮度不一样。

沙漠之鹰产品标称电压及功率:

网友:
比较费电,如果是无刷的就更香了

网友A:
我看接口那个二极管是在并联状态,应该没有防电池反接作用吧。电机短路时,这个也不起作用。不知道有高手介绍一下

网友:
有空再测试一下压力,看看有没有自来水的压力大

网友:
这种接法叫并联吧?

网友B:
洗车机很少能用到无刷的,因为洗车机这类的一般都是看汽缸寿命,所以使用有刷电机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接口那个二极管是在并联状态,应该没有防电池反接作用吧。电机短路时,这个也不起作用。不知道有高手介 ...

确实防反,防止主机输入电源正负反,电源那边短路,就看电源有没有防短路保护了

网友D:
群里显摆完又来这里显摆,可恶的有钱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群里显摆完又来这里显摆,可恶的有钱人

第一句话就解毒了,比有线1400w的差太多了,还得时不时充电。有线的也才99甚至更便宜

网友:
别瞎说,功率200W,电池36Wh,明明是充电4小时使用10分钟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接口那个二极管是在并联状态,应该没有防电池反接作用吧。电机短路时,这个也不起作用。不知道有高手介 ...

应该是续流二极管了,电机有电磁线圈,关断时会产生自感电动势(类似老式日光灯镇流),高压来的,关断电源时,二极管可以提供一个泄放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防反,防止主机输入电源正负反,电源那边短路,就看电源有没有防短路保护了 ...

不是防反接,而是防电机线圈反电势。。。。。没有这个二极管 可能会干坏电池板

网友:
拆也拆了,不如50包邮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接口那个二极管是在并联状态,应该没有防电池反接作用吧。电机短路时,这个也不起作用。不知道有高手介 ...

这个并接,应该是为了泄放电机启停的反向感生电动势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防反,防止主机输入电源正负反,电源那边短路,就看电源有没有防短路保护了 ...

这个并接,应该是为了泄放电机启停的反向感生电动势的吧。在锂电输出端防反接,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
这个足200W么,看上去达不到?

网友:
这开关用几次就得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车机很少能用到无刷的,因为洗车机这类的一般都是看汽缸寿命,所以使用有刷电机够用了 ...

有刷电机还没有坏那个泵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防反,防止主机输入电源正负反,电源那边短路,就看电源有没有防短路保护了 ...

这个电机和水泵正反转都一样工作,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