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破损的空调外机保温

楼主(2021-06-23):
拍了几张照片,发现保温脱落比较严重
其中第1张照片:二楼出来拐角处破损严重。露出来黑黑的包裹层。这黑黑的包裹层原来是什么材料?

第2张照片的情况,如果是你们自家里边的,会不会一样不在意?

网友:
美的空调?只是保温风化剥落而已,多点耗电而已

网友:
只要管子不破,就能坚持使用

网友:
黑色的是保温海绵套管,能爬出去的话就换掉,不换的话也能工作,能量有轻微损失,低压管会结露有水渗出

网友:
黑色的东西好像跟海绵差不多的材料,就是保温作用,没有不影响空调工作,但会影响制冷效率。

网友A:
用电工胶带或铝箔胶带缠绕。

网友:
都不耐老化、防光照,时间长了就不行了…………以前日本空调随机附带的哪种灰色的保温管,能用几十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工胶带或铝箔胶带缠绕。

以前的电工塑料带挺抗老化的,红色的被太阳晒成白色了也没有发硬发脆。现在的新型材料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只影响制热,对制冷影响不大,不开制热可以忽略掉,看冷库就知道了,高压管不包泡沫的!!!

网友B:
不贵,买一些换掉吧,貌似要剪开来套上再裹好,因为没法穿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16998374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贵,买一些换掉吧,貌似要剪开来套上再裹好,因为没法穿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169 ...

有剪开的,万能淘宝不是白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