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散热片后面的导热胶如何去除

楼主(2021-06-23):
有个板子需要拆除散热片检查后面的IC,这个散热片下面白色胶水不知道是不是704,扒不开,哪位大神能有好办法的

散热片

散热片

网友:
同意8楼方法,省事就是用节能灯电感里的细漆包线,拆出来一节慢慢给切下来,注意不要太用力,要不容易断

网友:
吹热就好了

网友:
加热后左右适度慢慢拧

网友:
用精密电器清洗剂喷进去过一会左右拧一下

网友:
这个是733散热硅胶

网友:
美工刀片铲

网友A:
加热加细钢丝,那种分屏幕的钢丝

网友:
风枪吹到100度就能拧下来!!!

网友:
加热 加热。。。。

网友:
先加热,让胶软化。再拆就容易多了

网友:
可能类似手机芯片里面的黑胶,加热就可以了,或者用细线慢慢拉

网友:
强掰强掰强掰强掰

网友:
简单,拿一根线磨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加细钢丝,那种分屏幕的钢丝

那是钼丝

网友B:
刚才正好拆了个一样的,什么也没用,慢慢扭几下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正好拆了个一样的,什么也没用,慢慢扭几下就下来了

大力出奇迹,直接用螺丝刀撬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