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输入端套磁环有奇效吗?

楼主(2021-06-23):
拆到一块开关电源,看到交流输入端居然套上了两个磁环:
L+N 套进形状较大的,共5匝;
G     套进形状较小的,共5匝;

家用开关电源输出端套磁环比较常见,
但输入端套就很少见了;

套磁环有奇效吗还是玄学?
好奇地线居然单独套了一个,难道进入大地的也要EMC?

网友:
把中药渣倒在路中间有奇效么?

网友:
设计人员嫌工资少,找老板加工资老板不同意,一怒之下的设计,你不给我加钱我就让你多花钱

网友:
有没有用不知道,但早期的电脑电源线基本都有磁环,现在基本都没了,缩水了

网友:
开关电源设计不好可能干扰其它设备。

网友A:
线性稳压电源入线套磁环的比较常见,ln套磁环主要为了抑制共模干扰,地线套磁环为了抑制差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稳压电源入线套磁环的比较常见,ln套磁环主要为了抑制共模干扰,地线套磁环为了抑制差模干扰~ ...

感谢分享

2+3楼=水人

网友:
地线那个没啥意义,零火这个倒是很有用

网友:
应该是以前电网供电质量差所以要磁环,现在好了就不需要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

2+3楼=水人

哈哈哈哈

网友:
有效果的,加和不加磁环,用示波器看看输入电源波形就知道

网友:
有效是有效的。。。现在变频空调有些也是这么设计的。
IT设备(电脑)一般会用两级滤波,不用这种设计。输入电流5A以上这样的多一些。。

推测:
1,这种没有焊点,大电流比较稳定。地线满足安全要求,电缆直接接外壳。。。
2,工业级别的设备这个可以理解为不会出现故障,而电路板上多一级共模线圈,故障率可能达不到设计目标。

现在设备可别是500W内带控制芯片的设备有特殊的逻辑,减小干扰,这种设计很少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

2+3楼=水人

哈哈  三线(火零地)开关电源板子上的一般有共模电感和两颗y电容,电感主要抑制共模干扰,大小相等方向相同,同时在磁环形成叠加磁场,感抗增加抑制共模干扰。差模干扰方向相反磁通抵消抑制能力下降,于是引入两颗y电容分别l到地,n到地并联,分别滤除ln两线差模干扰。防止开关电源干扰其他设备,这个是emi规范。差模干扰被y电容导入到地线,地线本身有长度有阻抗,因此也会对外辐射,因此入线套磁环进一步滤除地线上的干扰。反过来众多设备外接大地都会对地线本身产生干扰,地线不是理想零电阻零电感,因此外部地线干扰会回灌电源,入线地线套磁环同样会滤除外部地线引入的干扰,这个是ems。两个合在一起既有emi 作用又有ems作用,统称emc电磁兼容规范~

网友:
有效是肯定的,但是效果不大了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是初期设计时,前端滤波电路设计不良,在成品环节发现问题,只能进行后期补救。

网友:
就是那个共模和差模抵消干扰把,一般开关电源的多,工频的,是大的工频电感把

网友:
我家惠普打印机电源线就是有磁环

网友:
来个雷,这几个磁环就能发挥重要效果了,雷击不管是直接的还是感应的都只有几纳秒,不足以穿透磁环墙。
其次也可以阻止内部高频高频干扰外泄!!!

网友:
以前大屁股显示器基本都有磁环,现在的LED想找一个那是完全没有。

网友:
以前做工还比较有责任心,现在都讲究效益赚快钱,能省的都省了,偷工减料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