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背板宽度和包转发速率疑问

楼主(2021-06-23):
新家装修,预埋超六类网线要用到交换机,看不明白这两个参数,问一下这个图中的设备所有口子跑满速能支持不?能跑到多少?如何计算?

网友:
千兆网口,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不过还是建议买个好牌子,比如H3C等

网友:
8口想要千兆跑满的话买个二手网件傻瓜交换机不到100块钱就搞定了

网友:
看到大大的“金属铁壳”字样,感觉这个就是一个山货~~~
所谓16Gpbs,除8后就是端口1Gbps上下行,没什么特别的,一般家用的千兆交换机都是;
上面两样没什么好值得放大来吹的;
家用交换机舍得花钱的就网件吧无脑买;
国货就选大牌就行了,性价比高但做工比网件差

网友:
8口千兆,全双工就是8*2000=16G没毛病。

网友:
家用这就够了,再高就是高端点了的,看了参数,锐捷睿易有这个....RG-NBS3100-8GT2SFP/8GE+2SFP/192Gbps/15Mpps/ 二层网管

网友:
看见这个山货的样子,瞬间无爱,看你的预算比较低,给你两个选择,二手的网件,全新的华3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