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手电18650选择问题

楼主(2021-06-23):
各位坛友上午好,手电筒电池不行了,想网购一个,但是看了下基本都是动力锂18650,我想问下,动力锂电池可以用在强光手电上吗?我的原电池上下都焊接有一个电路板,不过电路板可以去下来的。谢谢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看手电筒功率,功率大的话就要用动力锂,比如驱动XHP50,XHP70这样的。小功率的话不要买动力锂,同样容量的话,动力锂价格贵一点

网友:
肯定可以啊,足额供电

网友:
自己用那就买个好一点的,松下有个是3400MA 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电筒功率,功率大的话就要用动力锂,比如驱动XHP50,XHP70这样的。小功率的话不要买动力锂,同样容量的 ...

介绍上说是科锐xp-lhdV6灯珠,奈特卡尔的

网友(2021-07-30):
去修理电动车的铺子,搞一个换下来的锂电池包,拆了里面挑好的,都是动力锂电,够你用好几年的

网友:
动力锂电虽然内阻小放电倍率大,但是容量要小意味着续航短;因此小电流还是建议用容量锂电

网友:
亿纬18650动力电芯2500mah容量的20毫欧内阻6-7元一个,卓能动力18650锂电池 2600mAh  5C放电 A品,力神等都不错,手电一般用5c、10c放电的锂电池,便宜的几块钱一个,不需要买20-30元一个的,不如买多几个国产货换着用

网友(2022-05-08):
我都是随便拿个18650的用。

网友:
本来就不是问题,但非要创造一个问题,外行就以内行的口气讨论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