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关于用两根线双向传输数据的方案。

楼主(2021-06-23):
结构如图,想用四根线来传输视频、双向语音、按键等数据,两根电源线,两根数据线,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吗?要求带宽大一些。

网友:
USB2.0,刚好4根线

网友:
如果距离远,恐怕不太好找那么长的USB线,直接上网线好了,还能有4芯备用

网友A:
如果是预置线材还不是双绞线的话就无法实现,是网线的话有很多现成的设备可以通过双绞线实现互相通信。
已知条件不足,难以揣测!!!!

网友B:
你这个图有点像可视对讲的方案:地、电源、视频、数据

网友:
如果是数字信号,可以走网络的话,可以用百兆网口,4根线,电源也加在网线上,类似POE

网友:
光纤,带宽足够大

网友:
感觉像是可视对讲系统。

网友:
树莓派+POE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预置线材还不是双绞线的话就无法实现,是网线的话有很多现成的设备可以通过双绞线实现互相通信。
已 ...

预制线材,不是双绞线。

楼主:
需要什么模块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有点像可视对讲的方案:地、电源、视频、数据

用什么模块实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制线材,不是双绞线。

那基本不可实现视频通讯,485可以通讯但速率太低达不到传输视频的标准,基本等于56K猫的速度。
也可以预置线只用来供电数据用无线,或者可以改造一对电力猫,但电力猫的话外机体积会变大。

网友:
4线可以POE百兆以太网,当然线要网线。如果不是的话,可以试试电力猫的方案,但传输距离可能短

网友:
有ADSL调制解调方案,类似于早年的利用电话线拨号上网,带宽10-30M没有问题,只利用一队线,可以不双绞

网友:
怎么看着像 对讲门铃,,那就用485通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模块实现呢?

什么方案不清楚,我只是接触过可视对讲系统。

网友:
4线楼宇对讲方案,可以看看广松楼宇对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