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悬赏帮我看看我的u盘 电脑磁盘管理器里可以看到盘符但是打不开

楼主(2021-06-23):
我创见16G u盘在电脑磁盘管理器里可以看到盘符但是打不开,我用u盘量产工具量产好像成功了,但问题依旧, 用DiskGenius能看到容量,但也不能格式化!

网友A:
你量产完,不会没关量产工具吧?关闭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产完,不会没关量产工具吧?关闭再试试?

关了,量产几次都是这样

网友B:
上个设置图看看!是不是没固件手动指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了,量产几次都是这样

换个工具试试? 下面不应该乱码的,是指定了固件? 关掉用自动选择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设置图看看!是不是没固件手动指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工具试试? 下面不应该乱码的,是指定了固件? 关掉用自动选择试一试?

看不懂设置,不知道那个是指定,就凭感觉点,前几次都量产失败,后来成功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设置,不知道那个是指定,就凭感觉点,前几次都量产失败,后来成功了也不行 ...

看不懂设置,请上图,在图片标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量产好,固件不对,工具一般对应品牌和主控型号 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闪存坏掉了

网友:
是不是flash没有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