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PFG74-5AR开卡失败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求指教谢谢

楼主(2021-06-23):
我的一个老电脑几年前升级过,加了一小块固态,前两天装系统出错后就变砖了,无法重新分区无法格式化,网上查了资料后下了SM2258XTMPToolQ0914B,但是开卡失败。颗粒是垃圾,识别不了按别的人人帖子做的设置,但是开卡失败,请大神指导一下用版本的软件怎么设置才对,谢谢子

网友A:
看错了。是B16的

网友B:
用错工具版本了/要B16A的Q0816版本才行

网友C:
B16颗粒,但是你选了L06的颗粒参数。还有工具版本,也应该找B1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是B16的

很是感谢,我去找找,希望一次就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错工具版本了/要B16A的Q0816版本才行

很是感谢,终生弄好了,变在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16颗粒,但是你选了L06的颗粒参数。还有工具版本,也应该找B16的。

不知道怎么看颗粒型号,但是确实换了工具就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