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艾克AK1259自动洗手液机

楼主(2021-06-23):
  一位医生朋友的自动洗手液机不能喷洗手液叫看看,型号AK1259,故障是开机伸手后指示灯亮,但是没有喷泡沫。铭牌。

底部一个微动开关控制开关机,长按指示灯闪烁就是切换状态。还有红外探头用于检测。上锁和开锁标是关闭出口。
电池仓4颗碱性电池电压6V。

刻度,液量怎么知道没有???内胆又不是透明。

开拆,挂背有两颗螺丝,拆开就可以打开上盖。

这螺丝竟然是不锈钢,螺丝刀没法磁吸。

继续拆开上端的立柱螺丝就可以分离外壳。

继续拆底部电气盖,基本就看到整个电气机构。

拆开,一个三接口隔膜自吸泵,上进气口有过滤器,中连接洗手液瓶,下洗手液出口。

拆开看看控制部分,可惜上了环氧树脂。

整个配件合集。

动作时测量电机两端有6V,用电阻档测量开路,电机有问题。拆开电机后盖看到集电刷有氧化物 。

电机集电环也是附着氧化物。小米9PRO手机拍照微距烂啊,还不如原来的华为V10无微距拍照。过一年换华为。

清洗集电环。

矫正集电刷,用镊子撑开盖回电机后盖。

完结....................。

网友A:
有些小米手机有微距的选项,要选中后效果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小米手机有微距的选项,要选中后效果才好

用微距功能后拍出相片像素很差,放大马赛克明显比正常模式要多几千倍。

网友:
可惜重要的电路板和零件一个都看不到,又失望而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