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COMM K2G-A1#千兆WAN口改POE供电并保留千兆链路

楼主(2021-06-23):
Setup 1:
准备好一个千兆POE交换机
准备好一个K2G路由器
准备好一个百兆POE模块即可

--------------------------------------------------------------------------------------------------------

--------------------------------------------------------------------------------------------------------

--------------------------------------------------------------------------------------------------------

Setup 2:
K2G 拆机,在拆相关电感,K2G 的WAN是通过独立电感做网变因此和普通的改法不一样
用漆包线在路由器主板和POE模块之间飞线

--------------------------------------------------------------------------------------------------------

--------------------------------------------------------------------------------------------------------

--------------------------------------------------------------------------------------------------------

Setup 3:
通电试机ok
在打胶固定

--------------------------------------------------------------------------------------------------------

--------------------------------------------------------------------------------------------------------

--------------------------------------------------------------------------------------------------------

--------------------------------------------------------------------------------------------------------

Setup 4:
整体固定安装外壳
再次测试

--------------------------------------------------------------------------------------------------------

--------------------------------------------------------------------------------------------------------

--------------------------------------------------------------------------------------------------------

这个改法适用于大部分千兆路由器,光猫,光电收发器 等电口设备

网友A:
有这个时间和精力,我选择花钱买成品

网友B:
这样改太复杂了。。。。。。。。。比改可调电源还复杂几倍。。。。

网友C:
捡了个一直红灯!无思路

网友:
这是一步一步要把K2G改成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捡了个一直红灯!无思路

编程器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时间和精力,我选择花钱买成品

主要是用来做出租房覆盖,必须省钱。成品的价格感人,阿鲁巴 105 价格倒是可以。就是无线只有300M
K2G 淘宝 40 + POE 模块 7.5 = 合计47.5元。用来做出租房的无线覆盖收钱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太复杂了。。。。。。。。。比改可调电源还复杂几倍。。。。

非常简单的,空调电源才复杂。一直没成功

网友:
难度有点大!对于我

网友:
能飞线的都是大神

网友D:
10元钱一个的成品poe分离器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元钱一个的成品poe分离器香

10元成品都是百兆的,百兆我就不会去改造了。只有千兆才有改造价值。
我的模块就是成品里面拆出来的成品7.5元包邮我买了10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10元成品都是百兆的,百兆我就不会去改造了。只有千兆才有改造价值。
我的模块就是成品里面拆出来的:shock ...

“模块就是成品里面拆出来的”   比如什么样的成品啊?小白一个,膜拜大神。想尝试着自己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块就是成品里面拆出来的”   比如什么样的成品啊?小白一个,膜拜大神。想尝试着自己入门 ...

PDD 或者 某鱼  都有8快以下的国标POE分离器

网友F(2022-04-30):
引用 楼主:
PDD 或者 某鱼  都有8快以下的国标POE分离器

8块的国标poe不是百兆的吗?

网友(2022-05-30):
这下改的亲妈都不认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8块的国标poe不是百兆的吗?

只需要模块POE,模块的网变不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元成品都是百兆的,百兆我就不会去改造了。只有千兆才有改造价值。
我的模块就是成品里面拆出来的:shock ...

楼主有没有链接啊,8块多全是非隔离的电源,没有和这种一样的隔离poe分离器

网友:
8快以下的国标POE分离器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