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倍量9V镍氢电池

楼主(2021-06-23):
以前买的,参考这里--
再晒倍量9V镍氢电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052

需要换个输出端子,先拆开看看里边啥样

只是想让朋友看看,换的过程略过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这个感觉还行,没有那么垃圾了。

网友A:
倍量的电池除了便宜,一无是处啊。个人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倍量的电池除了便宜,一无是处啊。个人感觉。

便宜不就是最大的好处嘛,我以前买了一堆他们家的5号7号,所有遥控儿童玩具都换这个了,一般用用问题不大

网友:
学习了,有可能还是换锂电池,故障能少些

网友:
装在万用表里 耐用不

网友:
原来是这个样子,我记得南孚是用的6节9号电池

网友:
以前也买过这种电池,充电的,但用时间不长,里面7节串联的,一支电池不行,整个报废!

网友:
倍量电池是便宜,但容量不足,不耐用,常充电也烦!

网友:
这种电池成了万能包,什么都往里塞。

网友:
买过品胜的9v镍氢电池,放万用表里,充一次电可以用好久

网友:
我的几个万用表全部装的这个倍量电池,比较少用,基本都是半年以上充一次电。

网友:
我用过这种积层电池,很容易坏的,在万用表里能用两个月。里面一小节电池坏了整个电池就报废了

网友:
6节?1节是1.2V的电池哦!就算正常的才7.2V,坏的电池在里面起负作用的,电压根本就不够,有些表会出现欠压提醒的…………

网友:
当初还以为是个锂电池了,镍氢的倍量的确不会有惊喜了

网友:
看起来还行,比叠罗汉的强点

网友:
这种还没见过,串联的电池单体真小

网友:
拆OBU设备里的一次性锂电池,3个串联爽歪歪

网友:
哦。镍氢的说。

网友:
就普通9V电池也可以用一年多,很少换充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