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求介绍可以检测内存是否有问题的方法和软件

楼主(2021-06-23):
现在有几个内存,能开机,能进入pe,但是装系统就会蓝屏,所以想找个完整检测内存好坏的软件,麻烦各位大佬

网友:
memtest86+
pe应该自带

网友A:
这种情况100%有坏块了,直接换新吧。即使检测出哪里有坏块自己也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100%有坏块了,直接换新吧。即使检测出哪里有坏块自己也修不了。
...

我是几条内存独立安装系统都有这个现象,所以我想测试看看情况

网友B:
用aida64 Stress system memory就是跑内存的,跑一段时间红了就说明是内存问题

网友:
那你要看看主板内存槽是不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ida64 Stress system memory就是跑内存的,跑一段时间红了就说明是内存问题

系统都装不了,所以只能跑pe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