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 LTSC好用吗,快不快

楼主(2021-06-23):
win10LTSC怎么样,快不快

网友:
WIN10必须用固态硬盘,机械硬盘任何版本都不快。

网友:
快不快看你电脑配置够不够强

熟不熟看厨房

网友:
看你的需求,ltsc版就是精简版win10,删了很多东西,如果用不到这些东西,这个系统对你来说就是最快的!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缺少组件、缺少程序和一些莫名其妙的bug,那说明你的应用场景不适合ltsc版,换回合适的完整版本吧。

网友:
小黄鱼上买过一个win10平板,z8300,2G,32G emmc,到手玩了一阵子装了w10 ltsc,能带动,这么低的配置都能带动,估计你的机器不会比这配置还低吧,应该流畅,但是,应该不适合打游戏

网友:
系统运行快慢不仅仅与系统本身相关,与硬件、安装软件的多寡、系统的优化等都有关系

网友:
LTSC 用了2年了除了公司自主开发的软件存在不兼容问题(这个问题是公司研发这边的问题跟系统无关),别的一切正常使用,整体运行都还不错值得推荐,至于现在新出的win11不建议办公使用,可以在虚拟机研究研究就行没必要最求最新。

网友:
LTSC的优点就是更新频率很低,去掉了多余的功能,一直用得很好。

网友A:
刚刚最近试过WIN10 LTSC,我的配置是E3 1230 V2, 内存8G, 固态,这两天换回了WIN7,对比发现还是win7用起来快,游戏win10帧数稍微高几帧,差别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最近试过WIN10 LTSC,我的配置是E3 1230 V2, 内存8G, 固态,这两天换回了WIN7,对比发现还是win7用起来 ...

怎么我们相反呢? 我用9900k 和e3v3 安装 ltsc速度都比win7 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