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用奇怪的无刷电机的手持电风扇

楼主(2021-06-23):
同学的,坏了,拿来修
转轴的线断了,焊好,发现转起来抖动,还以为电机磨损了,拆开一看。。。无刷的,用卡扣固定在外壳上(怪不得抖动)而且没有驱动板,驱动集成在控制板上,用的三极管H桥
这叫什么?二线无霍尔无刷电机?
在桌子底下随便拍的,将就看

网友A:
一般电脑风扇都是这种电机的,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B:
线圈下面还有电路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脑风扇都是这种电机的,有什么奇怪的?

电脑风扇明显是有霍尔,而且是有芯片控制的,这个进去就俩根线,估计得按交流风扇来排

网友D:
你找找是不是用一个四条腿的立式像三极管的霍尔

网友:
不说奇怪吸引不了坛友留言了

网友E:
家里的电风扇进去也就2根线,一样的无刷。

网友:
标题有点奇怪,内容并不奇怪

网友F:
FSD8080A的单相无感无刷芯片,不知道启动电机定旋转方向原理。航模无感无刷电调需要配合三相无刷电机,开环启动从低频率和低空占比逐渐上升,到反电动势过零检测调速。微风扇需要扭力弹簧解决启动反转。

网友:
居然还会有手持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下面还有电路板的

仔细看图,没有,甚至通到控制板的就直接用的线圈延伸出来的粗漆包线,所以才那么容易断
不然也不叫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找找是不是用一个四条腿的立式像三极管的霍尔

没有,手柄上控制板直通线圈,控制板上有H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的电风扇进去也就2根线,一样的无刷。

电风扇用的罩极电机,才能保证每次启动转向正确,永磁无刷在交流下启动转向不确定
而这个是永磁无刷,却能保证每次启动转向相同,比较难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风扇明显是有霍尔,而且是有芯片控制的,这个进去就俩根线,估计得按交流风扇来排 ...

解释多了也没用,你自己拆开就知道了……

网友:
绕组漆包线还比较粗,估计功率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FSD8080A的单相无感无刷芯片,不知道启动电机定旋转方向原理。航模无感无刷电调需要配合三相无刷电机,开环 ...

换向2次再起动,好像,有个inter的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风扇用的罩极电机,才能保证每次启动转向正确,永磁无刷在交流下启动转向不确定
而这个是永磁无刷,却 ...

见过物理解决的,有齿轮机械结构挡住。。。

网友:
拆过类似的一个,电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