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还在玩T12?低成本的万能焊台了解一下(二)

楼主(2021-06-23):
第二篇:完成
万能焊台终于完工了,低成本,没有买任何东西,都是用闲置的配件做的,所以比较丑陋,还各种飞线,经过测试,修改了一下原来的电路,用最少的零件,
实现最好的效果,测温准确,回温迅速,设计思路可以看第一篇帖子,先来个原理图:

主要特色就是模块化设计,绝对是迄今为止天下最好玩的焊台,价格也便宜,不到一百元(不含手柄和电源),适合喜欢折腾的人,几乎可以兼容所有的烙铁手柄,没事可以随便换手柄玩。
总共三个模块。
一.温度采集模块
如果要配热电偶测温的手柄,比如A1322,快客的高频头,T12之类,就用MAX31855或MAX6675,配热敏电阻测温的手柄,比如A1321,JBC之类就用MAX31865,接口和程序都一样,换个模块就能搭配各式各样的手柄,当然不用测温的比如OKI之类是不行的。我用的以前买的MAX6675模块成品,好像10来块钱还包邮。

二.主控芯片
我有树莓派就用了个树莓派,如果要仿制一个,可以买便宜的树莓派 pico,还有国产的各种派,甚至是STM32之类可以装micropython的单片机,小熊派,移远的EC600模块....理论上所有的SOC都能用,30-50元,只要带SPI接口和一个GPIO脚的芯片都可以,用Python编程,非常简单,程序不超过20行,当然我用的也是以前闲置的树莓派和接口板,带一个5V供电模块,还有一个小屏幕。

三.供电电源
这个主要是根据手柄配不同的电源,可以用直流,也可以用交流的环牛,老变压器之类,先把烙铁航空头拆掉,量一下电阻,我用的是以前剩下的936手柄,拆开是这个样子滴。

量出来黄线和蓝线的电阻11左右欧,这个就是发热芯了,正好配个29V的笔记本电脑电源,这样加热功率就是76瓦左右,电源和发热芯都没问题,完美匹配,升温贼快。

然后按照原理图焊个洞洞板,我把测温模块和烙铁都焊死在了洞洞板上,总共就七个零件,非常简单,你也可以做成插拔式的,MOS管换成了IRF540,内阻超低,完全不发热,散热片都不用。比较丑陋,凑合看

然后发现没盒子,正好有个电动车充电器盒子,装进去
开机正常,显示的室温,说明程序运行正常。

因为没有编码器,就用一个按钮简单控制温度,设定了5档循环,按一次跳一档,上电后从室温到350度只要7秒钟.

回温非常给力哦,放在大铁皮上试试,最低只掉到346度,一般348就开始回升了,效果秒杀T12...

先这样,准备买几个高频发热芯回来改造下,再设计个高频供电板,测试下。

楼主:
先占一个一楼发后续改造啦。

网友:
谢谢分享。。。。NE555看到了商机。。。。

网友:
膜拜大佬,自己做工具。有技术就是豪横。

网友:
今天的T12刚好坏了,头断了。13年论坛买的T12用到现在

网友A:
树莓派?可能只对你才是低成本了……推广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可能只对你才是低成本了……推广性不行

f1c100了解一下?

网友:
一直关注,还是换单片机吧,树莓派确实玩不起

网友:
你这个低成本……你都有现成的等于不要钱我们要买都是钱6675现在涨价18到25了配一个热电偶

网友(2023-10-09):
能发一下程序吗

网友:
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外观在好好做下漂亮

网友(2023-11-14):
楼主大胆的尝试,很有想法。

网友(2024-02-06):
JBC之类就用MAX31865,这有点绝对了,用MAX6875是可以的,GitHub上有开源项目就是6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