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个创新SB1090声卡,拔掉耳机后音箱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

楼主(2021-06-23):
咸鱼淘一个创新1090声卡,从耳机孔拔出耳机后,音箱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要重新插拔耳机一两次,音箱才能恢复正常

是什么情况,一直以为耳机孔短路不是应该两个音箱都没声音吗?两个是分开的?
是哪里的问题?以后会不会彻底挂掉,有没有必要退货,烦退货烦不退货也烦md
网上找来的拆机图,可能是这种

网友:
接口里喷点4WD

网友:
应该是接口的问题,触点氧化了

网友A:
lz多少钱买的啊?有驱动吗?

楼主:
化油器清洗剂行吗
我鼠标喷过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多少钱买的啊?有驱动吗?

145
官网有win7,8,10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多少钱买的啊?有驱动吗?

我也不确定,官网上驱动都是按系列出的,什么1090,1095,统统找不到,我乱下了一个装上了,win7能用,有小bug,不如第三方网站下载的好用
官网是个垃圾
不装驱动也能用

楼主:
用来接耳塞听音乐太累了
看5.1电影还行

怀念我的笔记本板载声卡

楼主:
这声音真是乱七八糟
糟心

楼主:
喷了化油器清洗剂,好了,可能
但是外壳有点要溶解,太艹了

然后说这个卖家,每天一次催我确认打钱,就不说帮解决问题,催尼玛,做贼心虚

网友:
接触不良的问题,有些溶剂对某些材料有溶解性,使用前应该看说明,就因为溶解性把外壳溶解了。

楼主:
又虚了hh
这垃圾驱动连个全局均衡器的没有

网友(2021-08-08):
耳机插座内有开合触点,建议断电后用纯酒精(99%)清洗一下,清洗时可插入拔出耳机插头十几下,反复多次即可解决。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