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南威小钢炮无刷锂电钻 新人交作业

楼主(2021-06-23):
前几个月入手了一款南威的小钢炮电钻,之前对这些电动工具没深入研究过,对电钻这种工具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傻大笨粗的阶段,偶然间从网上看到了这种小型的锂电工具顿时瞬间种草,而且价格也不贵,两块电池一堆配件还不到200块。我买的是双速款的,也就是只能调速调扭矩,没有太多功能。还有一种是冲击款,据说可以打一些轻度的水泥之类的东西。买来之后给孩子装了一个学习桌,在车库墙上挂了一个壁柜。挂壁柜的时候就遇到问题了,车库墙壁外面是一层薄水泥,然后是红砖,然后是厚水泥浆。打表面的薄水泥和红砖没啥问题,里面的厚水泥浆用这种小手电钻是真的打不动,后来从家里找了一根钢钉,插到孔里用锤子敲,敲两下拔出来用电钻打两下,然后再敲两下再拔出来用电钻再打。然后勉强也算是把活干完了,早知道就买带冲击功能的了。这也算是刚入门交了点学费吧。今天下午没事干把电钻拆解了,即算是新人交个作业,也顺便学习学习电动工具的基本知识。下文说法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多多指教。

买这款完全就是看着它比较小巧,一个手掌大小的尺寸完全改变了我对电动工具的固有印象。

拿出我很丑的电动螺丝刀,广场路边摊买的,大爷要价40,还价到35拿下。

虽然丑,但是竟然是C口充电你受得了吗?

毕竟价格便宜,送的批头已经全是锈了,忍了!

主角上场,外观接缝还行吧。

这个地方差评,有点毛刺。

有了35块的螺丝刀帮忙,分分钟搞定,两个U型卡子在电池仓最下边,第一次拆不知道有这俩东西,半天没打开,后来才发现这两个卡子。

结构看起来还挺紧凑的,做工也还行吧,没啥瑕疵。第一次见到无刷电机,感觉真是太小了。

左右换向的开关,质量看起来还行,接缝整齐没毛刺啥的。

中间位置就把开关顶住不能按了。

往左往右的话,开关就能滑到两个槽里,实现左右换向。

开关是用这种排线插到主控板上的。

无刷电机就这么宽,和我的大拇指一样宽,相比以前见过的一些电机真是太小了,这也是现在的电钻能做这么小的最主要的原因吧。

看做工挺规整,线材也挺粗的。

前面的装夹头,三欧牌的。

白的的部分齿轮箱,第一次拆,半天才打开,之前以为是胶粘的,后来发现后盖旋转一下就开了。

一层又一层,全是齿轮。

拆到这里就没啥可说的了,后来想拆电池来着,死活拆不开了,再加上我对电池这种东西老是感觉会硬拆的话会不安全也就没再继续。

电池的外观,四节电芯。

电池的卡扣太深了,没有合适的工具伸到里面去撬开,以后有机会再拆吧。

第一次拆电动工具,学到了不少知识,希望大家多多指教,以后就在这个圈里混了,谢谢观看!

网友:
 挺高级的玩具,

无刷电机,金属齿。

网友A:
你买贵了,最便宜的时候无刷冲击款 两电(5节电池)一充 到手价117,后来涨价了168元两电一充!

优点你全说了,我就说缺点吧,5节的感觉还是没劲,我把买来的大焊角磨机的电池装上了,瞬间感觉力气大了很多!
1-电钻电池显示电量不准确
2-冲击档位打墙时钻头特别容易松动
3-钻头/批头千万不要顶住墙体或者其他物体时切换档位(冲击 钻孔)会导致档位开关无法切换拧不动,第一次偶然,第二次手欠,返售后直接换新了

网友:
做工用料还可以。

网友:
几根弹簧的,一根就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贵了,最便宜的时候无刷冲击款 两电(5节电池)一充 到手价117,后来涨价了168元两电一充!

优点你全 ...

谢谢指导,我买的是双速的,没有冲击档,以后入手了会注意一下的。电量灯还真没注意过,我也就拿来随便用用,拧个螺丝拆个机箱,都是十来分钟搞定的小活。

网友B:
小凡无刷的也很不错,楼主要不要七天无理由

网友C:
冲击钻也干不动水泥,不经常打墙的话多买几根陶瓷三角钻也能应付,常用的话老老实实买个傻大粗的电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凡无刷的也很不错,楼主要不要七天无理由

七十多天的还能无理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击钻也干不动水泥,不经常打墙的话多买几根陶瓷三角钻也能应付,常用的话老老实实买个傻大粗的电锤吧 ...

那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用我这个小电钻吧

网友:
电池不是卡扣,把撕毁无效的贴纸吹热扒下来,会露出螺丝孔的

网友:
我的威克士都还是有刷的,这个竟然无刷。。。幸好最近工具控热度降下来了

网友:
电钻家里有4把了,不搞了,除非好便宜

网友:
电池内部是4节18650的

网友:
和79元一电一充的左克内部一模一样,当然电池和充电器绝对垃圾,找了两个16v电池壳直接换上东磁2000 10c,5元左右一节,电池另花了40元,再买了一个28元超固16v2.3安的充电器,这下爽了

网友:
家用无刷不无刷无所谓了,打墙用打陶瓷的三角钻头,除了费钻头一般的墙没啥问题的,至少比带冲击功能的锂电钻强,反正我用过的带冲击功能的锂电钻都不好用,没力道,还不如三角钻头快

网友:
入手68vf,转向切换卡,12速切换卡,同心度差,做工也不行。。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