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普界USB桌面风扇特价版拆解加18650电池

楼主(2021-06-23):
以前搞的尚朋堂台式充电风扇,扇叶大使用便捷到手改好后就给爸妈去用了。
这段时间又热起,找了普界USB桌面风扇。下单价格最便宜的特价版,颜色随机,无电池。

发给我一个白色的

扇面直径13CM

底座直径10CM,micro-usb不在底座边沿。无电池版需要一直连着电源的话不容易损坏接头。

扇面逆时针能拧开

还好,无刷电机

烫化塑料柱固定的主板,接不拆开。空心圆柱,能放电池

电路板功能正常就没放电池

第一档,三百多毫安

第二档,五百多毫安

第三档,近七百毫安

旧18650电池多着呢

放一节进去

改成充电版的了

网友A:
9.9包邮吗,居然连配重都没有

网友B:
自己加电池最实惠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包邮吗,居然连配重都没有

找不到便宜的,实付1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加电池最实惠了哈哈哈

同样价格再带电池就好了

网友C:
太小了吧,比尚朋堂小好多啊,这个和手持风扇差不多大

网友D:
说实话这风扇很不好,比尚朋堂差远了,我几个月前也买了这个公模风扇,我看你拆机和我一模一样,这个风扇噪音大,另外扇叶设计不合理,有时候扇叶呼呼的转,但是没啥风啊。这个升压也很厉害,最高档能升到好像是9v

网友:
风扇的工艺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便宜的,实付15元

楼主你把电池藏了个好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小了吧,比尚朋堂小好多啊,这个和手持风扇差不多大

19的尚朋堂是好很多,可惜现在没这价。扇面也不算小很多,尚朋堂的直径16.5C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这风扇很不好,比尚朋堂差远了,我几个月前也买了这个公模风扇,我看你拆机和我一模一样,这个风扇噪 ...

就是手持风扇的电路,多个底座。风很大,没你说的问题。后2档声音是大,就用第一档。

网友:
洪剑7寸的风扇,咸鱼上15,不知道靠不靠谱

网友:
现在还想买几个尚朋堂的小风扇呢,再也找不到了,找到类似的,价格高了很多很多。不知道有没有有类似的可以买的。

网友:
我15元买了6个问题机,修好五个,一个IC坏了没配件

网友:
价格便宜的再带电池 一般都是垃圾电池

网友:
适合在寝室里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价格再带电池就好了

不带电池是19块钱那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这风扇很不好,比尚朋堂差远了,我几个月前也买了这个公模风扇,我看你拆机和我一模一样,这个风扇噪 ...

呼呼声风力小,应该是扇叶失速问题,可以试试加一圈涵道。另一种方法换不同数量扇叶转子,比如5到3叶片。

网友:
也撸了个跟楼主差不多的,电路板没了充电部分,看来商家也精了,回头补上充电部分装个电池上去
刚试下三档电流,都比楼主的小,看了下楼主这款,有券,红包后12块,自己返利2.8.

网友:
还是之前一波尚朋堂比较好做工了,风风火火全是那个牌子改造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