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入手大有2903和4712调速版大哥们帮参谋参谋

楼主(2021-06-23):
今年1月份在论坛问过买什么电锤最后听大哥们的建议买了大有5401+5.2A三星电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8931

真心好用,但是用的不是频繁担心电池放不住。
刚好有其他需求,角磨机和吹风机就搜了电池同款的产品。
然后就锁定了2903+4712.不知道用着咋样,这价位合不合适。

网友:
京东自营618买的4707吹风机304元裸机

楼主:
5.2A三星芯 今天看268  4712e今天296 2903裸机268

网友A:
2903买了不后悔,我只有2903和5401,却买了4块大有电池,因为其他电动工具都可以用转接座用大有的电池。忘了还有个大有充气泵和吸尘器。

楼主(2021-07-23):
引用 网友A:
2903买了不后悔,我只有2903和5401,却买了4块大有电池,因为其他电动工具都可以用转接座用大有的电池。忘 ...

你的2903多钱入的啊,我看现在268.还有其他电动怎么用大有的电池啊,转接插座?

网友B:
我也在考虑4712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考虑4712调速的

肉疼啊,不常用有点亏感觉。不想当抚摸党,看了下大艺的20V裸机98再加个大艺A6转大有转接器。加起来100出头,感觉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肉疼啊,不常用有点亏感觉。不想当抚摸党,看了下大艺的20V裸机98再加个大艺A6转大有转接器。加起来100出 ...

我有一款杂牌的100出头买的,就是电池不行,风是挺大的,我是吹汽车上的树叶,平时停树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肉疼啊,不常用有点亏感觉。不想当抚摸党,看了下大艺的20V裸机98再加个大艺A6转大有转接器。加起来100出 ...

建议老老实实买大有原厂吧  毕竟你的本意是保护电池避免闲置  转接可以用但是费电池 而且大有也不是特别贵 最后4712买普通款就够了 一般都是最大风力用的 最大风力我都嫌小了 调速意义不大  另外家用可以入个充气泵 有活动的话 只要100左右就可以入手了 非常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建议老老实实买大有原厂吧  毕竟你的本意是保护电池避免闲置  转接可以用但是费电池 而且大有也不是特别 ...

大有的充气泵只要100元?好像最便宜时也要199元吧,另外大有的充气泵也能吹树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有的充气泵只要100元?好像最便宜时也要199元吧,另外大有的充气泵也能吹树叶 ...

是的 就这个618 直播抢优惠价 抢到的基本都是100元出点头 看到最低的只有几十快 另外这个充气功能亲测吹不动树叶  这个只是附带功能和专业鼓风机不能比 不是一个量级的

网友:
我买的是大有那个圆筒形的很长的吹风机,到手的时候打开包装都惊呆了,太大了,不过风很大,扫地不错,350左右吧,离心式的压力高,流量不如圆筒轴流的

网友:
大有的角磨机,驱动坏的多,反正买了超十个以上了,坏了5个了,不过坏的也有人要,不像杂牌,新的260,坏了卖一半,然后再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