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电动车大灯更换灯珠修复。

楼主(2021-06-23):
『X折腾』电动车大灯更换灯珠修复。
直接上神器

焊接好了,绝缘胶带是把蓝色的恶魔眼遮住

灯珠比普通手电灯珠大一圈

两个灯珠放在一起才会感觉大

装回筒灯罩子里

点亮,真是蓝的刺眼
照天花板上一个点。。没法用。。透镜聚光太好了

还是建议弄成散光的,起码铺路。。

网友:
太蓝了,这种会伤眼的吧

网友:
聚光太好了实际使用效果并不好...

网友:
假t6,拍鬼电影利器~

网友:
我的发热台貌似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网友:
建议把电流改小一些,减缓光衰。

网友:
我前两年也是给小牛改了灯珠和散热,原车透镜出来已经比汽车灯还给力了

网友:
竟然是在办公室搞维修,厉害

网友:
当手电筒不错呀

网友:
居然是个医院电工,好耍额

网友:
这个驱动不错

网友:
还是神器好用啊

网友:
这多少瓦呢,看这聚光效果,我觉得你应该改成手电,这做手电又量又聚光,实在不行就调整灯珠跟聚光碗的距离就散光了

网友:
12 V?  6V?  原装什么珠

网友:
建议直接改成黄光或者暖色的,雨雾霾天气时穿透效果好
这种偏蓝的雨雾霾天气时直接白茫茫一片, 完全看不清

网友:
灯珠拆焊台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