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了一个收音机,无从下手拆

楼主(2021-06-23):
捡了一个收音机,无从下手:找不到可以拆开的地方!

网友A:
网罩下面有镙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罩下面有镙丝。

这是个高手!

网友:
除了看看网罩下面,再看看后面的标签下面有没有螺丝。

网友:
老眼昏花 啥也没看清

网友:
看来楼主这类东西拆的比较少,没有螺丝孔的随身小音箱,一般螺丝都在扬声器网罩下面

网友:
罩是关键,圈出来要考的

网友:
找个磁铁来回吸一下

网友:
有请小绿毛巾上场

网友:
拆下啦叭网罩,就看到罗钉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不是拿的老年机拍的照啊?

网友:
内部没什么肉

网友(2025-04-11):
网面挑开,里面有螺丝,就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