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求SF-2582固件支持列表

楼主(2021-06-23):
求SF-2582固件支持列表,ID查说这个固态是eMLC的,用2281的支持列表符合的没有128G的,哪位大神有能发一份吗?非常感谢!颗粒是TH58TAG7E2FBA89

网友:
7E2F与7D2F同Id,所以就是用7D2F的ID开的

网友:
这里都是:

网友A:
原来ID是不一样的,解析了一个让你看看

楼主:
这个要用那个固件呢?我用5.8和6.0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ID是不一样的,解析了一个让你看看

谢谢!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用那个固件呢?我用5.8和6.0都不行

FW_5-1-8_Enterprise
FW_6-1-8_Enterpri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FW_5-1-8_Enterprise
FW_6-1-8_Enterprise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下了一个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试试不知道能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FW_5-1-8_Enterprise
FW_6-1-8_Enterprise

大神用25223,固件用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还是不行,提示错误如下
[Fri 06/25/2021 11:50:27] - FATAL_ERROR: Did not recieve the correct firmware revision. it is reported to be: '8     pU', indicating MFB download has failed.
这个好像是固件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