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一下大伙,怎样给家里的小宝贝选安全带?

楼主(2021-06-23):
刚拿到驾照,家里有个身高1米的5岁小宝贝,后座的安全带肯定不合适,但又不想买儿童安全座椅,主要是太占地方。
上网看了几天,普遍都是几块钱到几十块钱的儿童安全带,没用过心里没谱,特请教各位的经验。
补充一下:车是有10年车龄的老车,没有儿童安全座椅的专用接口。

第一种,感觉塑料的卡扣不结实

第二种, 下面的布套只依靠魔术贴固定,担心受力的时候崩开,会勒脖子。

第三种 ,据说经过碰撞测试(不知真假),感觉由于座椅是软的,那根红色的带子不可能勒得紧,弹性比较大,不利于安全。

第四种,就一个金属的扣子,设计思路个人觉得还算合理,但担心这个金属扣会不会有隐患,比如勒伤人或强度不够。

网友:
安全座椅吧,安全座椅是可以拆卸的,一般高度差不多的情况,可以只要坐垫,小朋友坐坐垫上,直接使用安全带就可以,如果怕勒到,在安全带胸前那段套一段安全带的布套,这个有的卖的。不过5岁的话建议整套安全座椅使用,使用安全座椅内部的卡扣,不要使用安全带。小朋友的骨头硬度还不够。
安全带作用时候的力是很无情的,你查一下真的作用的情况是连成人都勒的前胸骨痛。

网友:
1米以下都是安全椅吧?

网友:
安全座椅吧

网友:
不买安全座椅的话,通常都是默念阿弥陀佛上帝保佑

网友:
出事就是后悔一辈子,你不撞别人架不住别人撞你,嫌贵可以看好大小后考虑某鱼,用爱惜点娃大了还可以再卖掉

网友:
建议选用安全座椅,如果车子有isofix接口,建议选用带isofix接口的安全座椅

网友:
从我有车,孩子就一直用安全座椅,目前孩子9周岁还在使用。

网友:
这个身高和年龄建议还是安全座椅,首选百代适辉马(欧洲版)的带侧气囊款.我儿子10岁了140高才换的你图里第一个+第二个.你家孩子身高不行.

网友:
安全座椅吧,好像明年起就强制安全座椅了

网友:
安全带不光要不勒脖子,还必须不勒腹部,以你家孩子的情况,使用增高垫最为合适
但是你的车子又没有isofix,这个有点难办,你可以研究一下是否国产化减配了,有些减配了钩子,但是保留了螺丝孔,仍然能自己加装

网友:
才一米高必须安全座椅,不是你想省事的事。还有实习期最好还是别开车带家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