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第二台开拆 赛米控商用电磁炉(SEMIKRON SMK-60A5-6)

楼主(2021-06-23):
再拆开一台看看,这个商家说800瓦以上的是连续加热,800以下是间歇加热,应该属于半桥技术

主板看了下这台是2个IGBT,散热倒是厚道2进2出四个风扇,跟上一个帖子那台比懂行的来说说孰优孰劣,等安装好了我试下烧水时间对比,顺带用钳表看看电流和实际功率

网友A:
这种线圈中间有空隙的,应该功率比较小吧?我朋友送给我一个也是这种,不能用平底锅,应该可以改成用平底锅的,还没来得及拆开看

网友B:
感觉没那个5KW的好,无论是设计还是用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圈中间有空隙的,应该功率比较小吧?我朋友送给我一个也是这种,不能用平底锅,应该可以改成用平底锅 ...

都是凹底炒锅用的,平底的要买平底的炉子,那种是汤炉不是炒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那个5KW的好,无论是设计还是用料。

是的,价格少一半的,元件电路设计工整度也差些而且比那台轻,那个的底壳是一块4mm厚的板,能辅助散热,等通电看看,我觉得这个实际功率应该不会足6Kw

网友:
谢谢分享。。。。比家用的用料多了。。。。

网友:
就只有我一个觉得这款比尚鹏唐的好吗?

网友C:
赛米控是做IGB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赛米控是做IGBT的

是的,另那台的4个英飞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