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61时而不触发

楼主(2021-06-23):
得块asusH61,第一次启动正常进系统。
然后就不再能触发启动了,放了几天 ,再次能启动,因没上硬盘,就停了把硬盘上好再启动,又不触发了。
其间,放电,清bios等等,搞遍了,都不能触发。检查启动针脚有3.3v
反复折腾发现:只要放一段时间后就能触发,以前还能进bios,但现在放一段时间后能触发,无显示。换cpu还是同样。
放大镜各处查看,看不出问题,大伙说说,怎么办?

网友:
电容问题检查下

楼主:
能具体说下查那个电容吗?
要图片不?

网友A:
量一下rtc跳线电压是否是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rtc跳线电压是否是3V

rtc跳线是指启动针脚吗?
是的话有3v

网友B:
可能还是RTC电容漏电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是RTC电容漏电引起的

能具体说说吗
本人小白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楼主:
bios应该没问题,主要是要放置一段时间(如一天),才能触发

楼主:
补上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c跳线是指启动针脚吗?
是的话有3v

主板上 都有个清空cmos设置的三脚跳线,跳到一边是清空设置,跳到另一边是正常工作。
跳到正常那一边,量一下中间脚对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 都有个清空cmos设置的三脚跳线,跳到一边是清空设置,跳到另一边是正常工作。
跳到正常那一边,量 ...

哦  明白  知道那个位置
我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 都有个清空cmos设置的三脚跳线,跳到一边是清空设置,跳到另一边是正常工作。
跳到正常那一边,量 ...

用螺丝孔做地有3.27v

网友C:
H61我的意思搞不懂就卖掉,换个正常的B75,也不贵。上次咸鱼收到一个盈通的80包邮,带挡板,H61七彩虹的硬盘选项只有IDE卖掉了65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61我的意思搞不懂就卖掉,换个正常的B75,也不贵。上次咸鱼收到一个盈通的80包邮,带挡板,H61七彩虹的硬 ...

是的  可以卖坏板  但我想留个备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可以卖坏板  但我想留个备用的

我觉得不会维修就卖板备用也得是极速板B75或B85,我都是固态盘,H61发挥不了速度啊。

网友:
再有华硕技嘉的板子我还真不待见。我用华擎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会维修就卖板备用也得是极速板B75或B85,我都是固态盘,H61发挥不了速度啊。 ...

我现在用的是b75,h61如果弄好就备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b75,h61如果弄好就备用

我的H61和B75都出完了,现在是三台R5 2600+B45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H61和B75都出完了,现在是三台R5 2600+B450M

我才修好的1230舍不得扔啊,又卖不掉
性能上不差,用着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