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服役了14年的创新s750 7.1声道多媒体音箱宕机维修加打磨

楼主(2021-06-23):
创新s750很多人都听说过吧,当年卢卡斯加THX双认证的当时市面上电脑音箱无其它第二选择,通病就是主板上涂的电子胶年久短路烧电源板烧功放,开机闪断休眠,控制盒微动不灵等,我的也不例外,今年年初随着开机砰的一声挂P了,当时看了下保险管炸了感觉情况不妙,摆了好久才开始动手搞,以前很多坛子的资料如今都不容易翻了,东凑西凑零散的找了一些,闲时就搞一搞,前后快半年时间终究还是搞好了,期望能再战下一个10年。

第一次打开挺费劲的,背板上边缘都有胶封着,翘到脑瓜子冒汗终于是打开了,这个剑桥定制的8寸3路输入低音炮喇叭第一次见真容,以前也看过别人拆的图片,实际自己亲眼见看起来还是挺牛的,车载用的喇叭2路输入的很常见,3路输入就没见过了,这个喇叭由3块bash70W驱动,功率210W。总功率7*70W+210W小书房里玩游戏看电影足够爆棚,喇叭连着板子只能先焊下来,接个铜丝看了下串并联的阻值。

接下来就是主板部分,很多高温区域的电子胶全部黑化变硬变脆,相当难清理,很多拔插件接头处都是一堆一堆的胶,镊子小刀指甲刀啥工具都用上了,还有热风枪,不加热那些硬化的胶像石头一样硬

胶清理了差不多就把各主板分离开始找故障,跟预期想的一样,问题出在了电源板上:

这个电源管理和旁边板子炸了个洞,4个大电容有一个略有鼓包,一不做二不休决定顺带打磨了,换了更大
容量和耐压的Ncc和黑金刚电容,部分瓷片电容换成了独石电容和钽电容,期间也测到部分旁路的小元件有损坏都一一更换。

最后测了很多次确认电源板输出没问题开始依次接前级控制板和后级板测试,最后才组装起来上电带喇叭试机

主机装好后想起控制盒有一个按键不太灵敏肯定是微动开关弹片氧化,顺带拆开盘一下

致此复活了这个老古董,作为电脑音箱来说,就是放到现在来看也不赖的,十多年间声卡换了多少个,内置外置都用过不少,就音箱还一直在,所以说为什么当年创新没再出新的7.1箱子,这货生命周期太长,容易把自己玩倒闭呀,想起了那个白炽灯的故事,一开始因为质量太好点不坏差点倒闭,后来就添加了很多手段,把寿命控制在了某一周期内。

网友A:
看上去还不错的样子,这个电容不就是加料的白炽灯么?

网友B:
好奇,喇叭有三组接线口,分流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还不错的样子,这个电容不就是加料的白炽灯么?

哈哈,正品的日系音频电容怕是能比之前原机用的台产电容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喇叭有三组接线口,分流作用吗?

这个我也不是太懂,貌似属于功放桥接的一种形式,单组接口是接近3欧姆阻抗,串起来就是8欧姆

网友C:
正好有块S750的主板,先顶再看

网友C:
还有个创新4.1的音箱,后置声音小,有杂音,求维修思路。创新真是变态,居然连电路图都找不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创新4.1的音箱,后置声音小,有杂音,求维修思路。创新真是变态,居然连电路图都找不到一个 ...

毕竟已经年代久远了,以前的创新外国官网有个自家开的论坛,早些年还用在线翻译去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有块S750的主板,先顶再看

bash的模块以前见过有人拿去改了做车载,据说效果杠杠的

网友D:
能坚持到今年年初才坏,我怀疑你每月就开一两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坚持到今年年初才坏,我怀疑你每月就开一两回吧?

哈哈,刚买那几年用的多,后面13年到17年间搬去老家放了几年都没动过了,最近几年一两个月不开一次,在家电脑用的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刚买那几年用的多,后面13年到17年间搬去老家放了几年都没动过了,最近几年一两个月不开一次,在家 ...

是块坏板,没图修不了,那个国外创新论坛有没有电路图下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正品的日系音频电容怕是能比之前原机用的台产电容好些吧

日化的KY系列电容是开关电源平滑输出使用的,不属于音频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日化的KY系列电容是开关电源平滑输出使用的,不属于音频电容

就是用在了供电部分,后级部分没动,就清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块坏板,没图修不了,那个国外创新论坛有没有电路图下载

我搜集了一部分,需要可以私邮箱

网友(2021-07-23):
我也有一款同样的,原来改放车上放低音炮。不知什么原因现现还能通电但不响,可能是老化线路问题吧。它的喇叭还是OK的,想找块主板改装

网友:
不错不错,应该配个好点的功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集了一部分,需要可以私邮箱

邮箱已经私你

网友:
想起以前的进口功放,马兰士还是什么的,电路板一层层,修起来麻烦得很,声音嘛也就那样,以前没有重低音,音质hifi,音效渣渣

网友:
楼主最近在研究创新这些老音箱,可以给我发点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