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松下空气净化器vxg70c

楼主(2021-06-23):
朋友拿我看看。故障,开机10~50秒内正常,之后风量4灯闪,报错,自关机。取出水盘,先拆正面,再底板,后壳。

楼主:
风量传感器坏几率大

楼主:
清灰后装机上电,工作了约20多秒,又故障了。

网友A:
那是湿度传感器吧

网友B:
那个风量传感器好像是湿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湿度传感器吧

我也不知道,一直不确定。若是,那就迷糊了,不知道哪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湿度传感器吧

我又想了下,你对。因为没风道,不会是检测风量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风量传感器好像是湿度传感器

你对,我纠错

网友:
跟风量控制有关的 粉尘传感器 意味传感器 和电机相关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一直不确定。若是,那就迷糊了,不知道哪坏
谢谢加分
湿敏电阻精度都不太高的, 而且你这个跟我家里的富士通空气净化器的加湿原理一样.
我瞎琢磨啊
1, 看看风扇周围有没有风压开关啥的.
2, 看看扇轮转动是否顺畅, 再看看前10秒20秒正常时有没有风, 不清楚这个风量检测是像强排热水器那样检测压力还是检测风扇电机转速, 试试吧, 能想到的也就这些了.

楼主:
自顶下,看有人指点没。有5v,15v。无从下手

网友C(2022-03-13):
修好了吗?我有台一样的,指点指点我
是不是风机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明显使用有问题拉,里面脏的那么严重,。。。。。
我那部同款机器16年用到现在,里面都是很干净的,平均一年换一套滤网,每天晚上都开,

网友D:
这种用水洗空气的效果和用HEPA滤网哪种好?水会不会容易有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用水洗空气的效果和用HEPA滤网哪种好?水会不会容易有味?

那是加湿网,加湿空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我有台一样的,指点指点我
是不是风机坏了?

没修好。卖了。估计是主板有故障。我后来单独试风机,正常。若赌一下,咸鱼买主板。不好别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