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玩具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1-06-23):
这个是宝宝的玩具电池充电器
说明上是充4个小时就可以了
感觉充完电不耐用
而且充电时摸一下充电器有点烫,电池也有点烫
充老长时间也不会转灯
好奇里面是啥充电方案,拆开看看

3节1.2v镍氢电池

背面充电器参数,每节电池250mA充电电流,实际惨不忍睹,详情请查看后面充电电流数据

拆开,板子很小,心里有点凉

翻过来,果然没有惊喜,直接凉凉,最简单粗暴的充电方案

3个一起的充电电流 360mA

不接电池LED不亮

一节电池充电电流150mA

两节电池充电电流260mA

三节电池充电电流380mA,这样算下来的话,基本上每节电池充电电流100mA,跟标称的相距甚远

这种并联充电方式发热高效率低
周末有空改成串联充电

网友A:
串联充电别忘了加被动均衡电路,或者增加大压差5伏输入降压板。

网友B:
也拆过一台讲故事的机子,给的也是这样的,我改了锂电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充电别忘了加被动均衡电路,或者增加大压差5伏输入降压板。

镍氢电池不需要均衡,我看其他应用也有直接串一起充电的,原理可能类似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拆过一台讲故事的机子,给的也是这样的,我改了锂电供电了

目前还没找到合适大小的锂电,有的话肯定是换锂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氢电池不需要均衡,我看其他应用也有直接串一起充电的,原理可能类似铅酸电池 ...

自己用没啥事,担心别人用以为充电器故障,或者放三节不同容量五号七号电池。可以改下玩具电池仓加充电口和指示灯限流电阻等,做成内置三串镍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