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鼎能电蚊拍,简单活,顺便电路板标上电子元件参数,方便维修参考

楼主(2021-06-23):
拆开简单,电路也大众化,没什么特别,随手将参数标上,供以后维修用参考。
锂电大约1100mAh,比标称1500mAh缩水。
打开诱蚊紫外光LED模式下,锂电满电最多能坚持3个小时。
4075充电管理,充电电流大约450mA电流,充满也要3个小时。
模具马马虎虎,接合处缝隙有点大。
也随手添加上一低压警报芯片,在低于3.6V后,LED闪烁发光。
效果不错。

拆机图就不发了,论坛已有人发过,大家搜一下就有。

只是要问问大家:
1、我测量升压变压器次级输出端,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
得到1237电压,这电压正确吗?
我感觉不正确,该怎么测量准确些呢?
普通万用表能不能测量?

2、在锂电正极串万用表测工作电流,
600mA档测得工作电流是240mA
20A档测得工作电流是520mA
我信那个好,糊涂了。

3、锂电4.3V满电的时候,高压输出一定比3.6V高很多的吗?

4、广告说有3000伏高压输出?很怀疑。
看并联在输出端的高压电容,只有2000V耐压。

5、下图中,蓝色的高压电容,标注是 :
LX
102
400~
是啥意思呢?

万用表交流600V档,直接测量变压器输出端(非4倍升压输出),
这个高压,网上分析说几百V的样子。
但我的普通万用表,却测到交流1237V不知准确度如何。

红色CBB电容是并联在4倍升压输出端,耐压只有2000V,显然输出高压不到2000V了,
广告宣传升压到3000V都是假的,鄙视。

演示中闪烁发亮的七彩LED是3.6V低压报警,不是紫外光哦。
起到当锂电池降压到3.6V时报警,该充电了。

网友A:
蓝色的高压电容,标注是 :
LX
102
400~
是耐压400V  1UF电容

网友:
1、高压应该比这个电压高。
2、520mA要准确一些。
3、高压是要高一些,但是应该不会高很多。
4、3000伏高压输出是个噱头,不必当真。
5、102 400表示容量1000pF,耐压400V。

网友:
那个所谓的诱光灯就是个七彩变色LED。

网友B:
万用表直接量这么高电压会不会挂

网友:
这电路缩水严重啊:
a. 高压电容只有 2kv 这肯定缩水了,我手头电蚊拍也是,33nF/2kV
b. 两个 400VAC 瓷片串联就接高压了,理论上 800VAC,就算是正弦有效值也只到 1.1kv,承受 2kv 都不到。

网友:
我也买了个鼎能的电蚊拍,高压没测过,但蚊子碰上时啪啪响,那个声音还挺大的。当成诱蚊灯用,常通电,电池取消不用,充电口上串了一个IN4007到原来电池正极,原电池正负极间并了一个电解电容进行滤波。充电头的5V经过线损、二极管降压,至电容端实测3.8V。
自从晚上使用后,蚊虫基本不见了,时常听到啪啪的电击声,被电击的蚊虫缩成一个小团,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顺便说一下,我买的电蚊拍LED发出的蓝紫色光。

网友C:
我也买了一套,但是我开了诱蚊灯模式,没抓到过一个蚊子,反而我在同样一个房间被蚊子叮了几口。这个诱蚊灯模式是不是要晚上全黑情况,不能开空调开风扇?

网友:
1,万用表应该测不到这么高的电压,而且内部应该有保护电路钳位ADC的输入端。
量这里需要用多个电阻串联分压,然后万用表测其中一个电阻上面的电压。

2.因为电流档实际上是有内阻的。不同档位的不同插入内阻导致电路电流变化。两个数值只表示当时电路中的电流,并不能表示把你万用表拿出后的电流。因为20A档的输入电阻只有几毫欧+保险管的电阻,所以这个档的测量结果更接近真实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套,但是我开了诱蚊灯模式,没抓到过一个蚊子,反而我在同样一个房间被蚊子叮了几口。这个诱蚊灯 ...

诱蚊灯是个忽悠功能,看看爽就好了,重要还是高压能不能“啪啪啪啪”的电焦蚊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蓝色的高压电容,标注是 :
LX
102

错了,是1NF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了,是1NF的容量

谢谢纠错!应该是 0.001uF吧?

网友(2022-05-28):
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紫外线真的能吸引蚊子吗?

网友:
低压警报芯片怎么加

网友:
用普通万用表测量次级电压一般来说是不准确的,影响因素是波形、频率和内阻,主要是前两项。用示波器观测比较准。
cBB电容的实际耐压值一般都会高于额定。
综合来看,基本上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还有,锂电池的额定电压一般是3.6~3.8V,欠压保护电路的设定值有些偏高了。

网友:
见过最大的表笔了

网友:
测高压要用指针式模拟万用表。我买了一个接干电池的电蚊拍,专门买来MF-47指针式万用表(20多元)测试高压只有1200V,改装了一下接锂电,去掉高压泄放电阻(22M欧姆)。电压抬升到2000V以上,电蚊子啪啪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直接量这么高电压会不会挂

我就挂过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