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调压直流电路,驱动串激电动机电钻。

楼主(2021-06-23):
把220V的交流,用可控硅调压,然后再整流,滤波,就变成高压直流了,对吗?

或者用专门的PFC电路芯片。输出成可调压的直流。

网友:
骚年,我看好你呦

网友:
串激电机需要直流驱动吗?要调速的话直接可控硅就可以了,驱动板X宝几块钱一块

楼主:
就变成高压直流了

也是一个调压的方法

网友:
不用滤波和P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