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海洋王电池,还要什么点焊机呢

楼主(2021-06-23):
电池没有电了,拆开换电池。没有点焊机,就买了一瓶助焊剂。没想到还真管用,滴上助焊剂,焊锡直接沾上了。不惦念点焊机了。

网友A:
烙铁真没点焊机好使。不注意就过温导致电池内阻大增。我就买了个便携点焊机才160元。还能当充电宝。性价比很高。因为有一次用烙铁焊18650电池报废了6颗,全部都只能充到3.95V还自放点快。温度高了伤电池。低了焊不好。

网友:
其实就是氯化锌,清除氧化很好使

网友:
普通松香焊锡丝就能焊。

网友B:
空间紧张的地方,你看着焊锡疙瘩,你就知道点焊机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间紧张的地方,你看着焊锡疙瘩,你就知道点焊机的好了

空间还好说,影响电池性能!!眼下看不出来,不代表没有影响!

网友:
直接打磨一下,打毛了之后直接上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紧张的地方,你看着焊锡疙瘩,你就知道点焊机的好了

是的是的,有点装不上

网友:
别用,带腐性,久了会生锈,我以前用不锈钢焊锡焊的都那样,还伤烙铁头

网友:
滴点处理过的稀盐酸蛮好焊的,技巧要掌握。

网友C:
之前咸鱼十几块的12V点焊机板子买了俩,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真没点焊机好使。不注意就过温导致电池内阻大增。我就买了个便携点焊机才160元。还能当充电宝。性价比 ...

经验之谈,经验之谈,有道理

网友:
烙铁焊伤电池,还是点焊机靠谱

网友D:
这种助焊剂是酸性的,用过以后要把焊接的地方用肥皂水洗干净,否则会锈蚀

网友:
千万要清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助焊剂是酸性的,用过以后要把焊接的地方用肥皂水洗干净,否则会锈蚀 ...

在烙铁高温下,已经蒸发干净了

网友:
这种焊接方法的话其实不用助焊剂,用锉刀把要焊接的地方锉上几刀或者砂纸打几下,先用烙铁预覆盖上一点松香,然后烙铁调到350度以上,用焊锡丝快速一两秒内点上焊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咸鱼十几块的12V点焊机板子买了俩,挺好用

现在还有吗?

网友:
刮一下直接焊,不需要助焊剂。

网友:
马云家168一个点焊机很好用的,我之前也是用这种助焊剂焊接,时间久了会生锈,镍带直接锈断了,新电池和废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