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楼下捡了个12v5a的电源,好干啥用?

楼主(2021-06-23):
倒垃圾看到的,被剪线了,拿回来看了是全汉的,搞的很多外国字很洋气的样子,黑灯瞎火的还没拆,不知道能派啥用场?搞个t12行不行?或者直接砸开看看究竟?

网友:
大牌子,希望只是因为线断了 而被抛弃

网友:
接显示器妥妥的!

网友:
电压不够吧, t12

网友:
t12电压太低了,拿去装监控吧,刚好一个录像机4个头的功率

网友:
给机箱风扇供电,许多风扇都是12V的

网友:
路由器,猫都是12V的,买个一分多的DC线,插一个拖好几个

网友A:
说有用,挺有用的
毕竟用到就是好东西

说没用,我家闲置吃灰两三个,当然,肯定没这个好

我就想研究下,待机消耗低的12v电源有什么样的
手头有个空载待机0.7瓦的,还有一个1.2瓦的,1.2瓦那个吧扔了可惜,留着只能备用

网友:
赶紧拆开看看,要是好的就赚了

网友:
建议扔回去,因为这辈子都可能用不上!!!

网友:
可以把电压调高一点做个车上的电瓶充电器。

网友:
买台音质好些的车载音响主机给它供电

网友:
光猫、路由、玩客云、硬盘这一个供电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有用,挺有用的
毕竟用到就是好东西

空载0.7W最高也是III级能效的,08年IV级能效产品都遍地都是的了。

网友:
车载冰箱改家用妥妥的

网友:
配车机正合适

网友:
只能用在显示器上了

网友:
我就T12接PB12直接用,可以携带出去干活,焊电动车的PB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