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 波纹测试排行

楼主(2021-06-23):
测试设备是AR-Osciloscope手机软件和手机耳麦线。利用耳麦接受充电器输出噪音。光插耳麦有26mv噪音,耳麦接充电器不通电又会增加噪音不等,有的是80mv多噪音。虽然不专业,但是所有充电器横向对比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共测试了50个以上充电器,品牌涵盖市场常见,只贴出优秀测试品。

楼主:
5瓦充电器排行
第一名 锤子小圆桶CD601,噪音波纹64mv。

楼主:
第二名 三星ETA0U83CBC,波纹80mv。

楼主:
苹果的据说最好,但是我测试的两个二手圆面包型,波纹和山寨机一样。华为的属于及格水平100多些,山寨的基本300以上。200体内就属于品牌产品了。遇到两个老式lg 富士通 2A 1.5A波纹120,反而比现代小型充电器要好。

楼主:
20瓦充电器排行
第一名 锤子cd106,220波纹

楼主:
第二名 vivo 诺基亚 360 紧随其后

楼主:
360充电器 240mv

楼主:
诺基亚充电器 232mv

楼主:
Vivo的两个236mv 240mv

楼主:
Oppo充电器 252mv

楼主:
功率越大波纹越大,200mv是20瓦快充的最小波纹值了,大多数快充处于300左右。乐视经典快充就是304mv。

楼主:
50瓦充电器排行
锤子DP55C 400mv,果真是功率和波纹成正比,充电头官网有这个型号的评测,官网给出的波纹评测只有50mv,为此我拆开了充电器验证真假,是真货,但是评测差距太大,官网是在搞虚假数据。50瓦充电器只测试了这一个。锤子充电器不是所有型号多是优秀的,没上榜的几个测试结果很普通。

楼主:
波形分析
图一 测试用的耳麦线,usb输出接水泥电阻5瓦5欧姆。耳麦串0.8M电位器防止过流损伤手机。
图儿 这是电脑usb的输出,波纹最小。

楼主:
锤子601波形,虽然波纹小 但是多是突变的高频。

楼主:
锤子55瓦充电器的波形,波纹大,但是进似的正玄波。还有一个华为的20瓦,(忘了截图)波形更是接近光滑稳定的正玄波,但就是波纹大了些。 到底是波纹大的光滑正玄波对电池好,还是波纹小的高频波对电池好?

网友: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反着说吗?上午学习了一个泪滴说成滴泪的。这大晚上上的又长见识了,纹波什么时候又叫波纹了?

网友:
建议买个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锤子55瓦充电器的波形,波纹大,但是进似的正玄波。还有一个华为的20瓦,(忘了截图)波形更是接近光滑稳定的 ...

不要杞人忧天了。这个电源进入手机后不是直接连电池的,进入机器后,还连着一大堆电路呢。换句话说,这里测得的纹波,不代表机器实际充电时的纹波。中间还隔着供电芯片,充电芯片,各种保护一大堆。

网友:
这是勇手机音频输入测的吧,这玩意准吗

网友:
当年铅酸充电器50HZ纹波有12V。。。也没见啥问题。。。
一般振荡频率20~50kHz,耳机可能测不出。。。